[維修實例] hp筆電電源供應器接觸不良檢修

楼主(2023-12-23):
筆電電源供應器接觸不良,但是拆不開,

便用橡皮筋綁著電線,這樣方便固定角度,調整好有電後,將就使用。

每次開電腦,一邊插電便看是否有供電,經常小調整就好。偶而要奮戰一番。

想想非長久之計,接觸不良也有潛在風險,決定鋸開處理,怕碰壞電子元件,小心翼翼,「開箱」成功。

以為就是正極和負極兩條線,仔細看,還有一條接地。再觀察線尾插電腦端,中心帶「針(正極)」,外圈有內層(負極)和外層(接地)。

原本想從基板重新焊接電線,仍然因為鋁片部份也是黏得很緊,放棄,改設法半路剪斷外部電線、重接。

猜測電線故障點,下刀,是接地線斷了,本體處剩餘電線不長,繼續小心處理。

把電線接回,加上銲錫強化,成功復電,可以即插即用,也是小感動。為避免拉扯修繕處,仍然維持用橡皮筋綁牢,完工。

网友:
強,這樣能修復,讚

网友:
可以套上一段吸管,就跟骨折要加固定板一樣。
吸管剪取需要長度,然後從頭到尾剪開,電線套入,再纏繞膠帶。
如果一端要大一點,剪開前先用熱的金屬撐開一部分,就可以變成一端是喇叭狀。

也有人是用斜剪,螺旋狀套上,就比較有彈性。

网友:
建議加上幾層熱縮套管 可增加耐用度

网友A:
也曾喬角度綁橡皮筋,有一天想不開。
電線埋在塑膠頭裡面,用大美工刀硬是切開。
修好,塑膠頭只剩一小截。

這也是喬角度,時好時不好,有一天又想不開。
ˋ斷開5條細電線,套熱縮管,上焊錫焊接,纏黑色膠帶,擠入殼內。
以前轉帳失敗都以為是轉帳安全軟體在做怪......
修好後,轉帳有夠順。
現在都用手機轉帳,這台也漸漸沒用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曾喬角度綁橡皮筋,有一天想不開。
電線埋在塑膠頭裡面,用大美工刀硬是切開。
修好,塑膠頭只剩一小截。 ...

不知修過多少個了, 不是變壓器出來這頭就是筆電那頭, 或許一開始都先綁個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