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強 AUSU H81M-E/C/SI 開機卡55 求BIOS跟維修方向!

楼主(2023-12-23):
套裝機! 有刷過ASUS H81M-E 還是一樣卡55!不裝記憶體 會逼逼叫!
有測過 記憶體供電 1.+3_SPD (+3V)  2.VTTDDR (0.7V) 3.+1.5VDUAL (1.5V)
                                VREFDQ 0.7V VREFCA 0.7V   RESET# 1.5
求維修方向 跟BIOS 想試試 原裝的BIOS!

AUSU H81M-E/C/SI

ASUS H81M-E E C SI.rar (4.6 MB, 下載次數: 6)
原裝的BIOS

网友:
你的備份清ME
ASUS H81M-E E C SI_C.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2)
ASUS H81M-E E C SI_C.part2.rar (425.46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BIOS H81M-e 官方就有了

楼主:
剛試了!還是卡55 X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H81M-e 官方就有了

官網有試過了!還是一樣! 想說有沒有捷元!原裝的BIOS
以前我有一片一樣的! 沒有備分下來!印象中刷官網的 好像可以用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試了!還是卡55 XD
!!!

嗯,不過這是聯強的組裝機,不是捷元的,但也找不到聯強的驅動下載頁面

應該只有改開機LOGO,其他應該不會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不過這是聯強的組裝機,不是捷元的,但也找不到聯強的驅動下載頁面

應該只有改開機LOGO,其他應該不 ...

大俠是替換ASUS 專屬ME 還是網路上的
ASUS H81M-E E C SI-1.rar (4.42 MB, 下載次數: 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俠是替換ASUS 專屬ME 還是網路上的

有專屬的?

官網的 3602版本也是 9.0.30.1482

但我是抓網路上的 9.0.30.1482

9版的可以直接覆蓋吧?我沒有用 Intel Flash To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專屬的?

官網的 3602版本也是 9.0.30.1482

華碩舊版本的要用官網提出來的ME下去改

楼主:
燒了獅子魚大大傳的BIOS
不死心 扳CPU角度 竟然跑碼過了開機了 XD
原來是 CPU 座 空焊了!  棄修了 XD

网友:
以前我有一片775,當年主機板沒金屬背板,所以用原廠扇久了主機板會出問題
解決方式...風扇扣具扣三個下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