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 室外機 RAC-20RF 電源板 Hitach 2KD19759A OH感溫器異常 ( 燈閃6下)求助

楼主(2023-12-24):
日立冷氣 室外機 RAC-20RF  電源板  Hitach 2KD19759A  感溫器異常 ( 燈閃6下)

日立變頻冷氣
室內機 RAS-20RF
室外機 RAC-20RF

先前冷氣壞了,換了個新的電源板,壞的電源板有留下,現在想要自己修看看。

換上壞的電源板目前出現閃6下。
故障碼提示可能是OH感溫器溫度上昇
壞的電源板(CC0003068A-1)目前上電時室外機風扇會自己啟動

壞的電源板如下圖

新的電源板(CC0005379B-1)如下圖

是否有人可以提示一下?? 溫度感測器是由那個地方接到電源板上的?

我目前測想是上圖右上紅框處的三組接線中的某一組。
花了些時間畫了一部分的線路圖,目前沒有看到OH感溫器的相關電路,目前猜想是以下三路中的某一路,接到 MCU  Board了。

CN10_P2 -> Pin42 (MCU Board)
CN9_P2 -> Pin41 (MCU Board)
CN9_P2 -> Pin40 (MCU Board)

補充內容 (2023-12-25 12:49 PM):
更正
CN8_P2 -> Pin40 (MCU Board)

网友:
OH感溫器似乎是壓縮機的感溫器
看一下從壓縮機上來的線是哪一條
在去看電路板上面的分壓電組/電源之類的?

网友:
O.H NTC -> CN10 -> 控制板pin42 -> R303(3K) -> 背面 R240(100) -> MCU pin67

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
紅框那三個都是  感溫器線

日立冷氣  變頻的 一對一機種  就是三組感溫器線 壓縮機感溫器/外氣感溫器/除霜感溫器  隨便哪一組有問題 都叫做OH故障就是共用故障碼

一對多機種 除了前述基本配置 每多一個室內機則多配一個外配管感溫器

楼主:
感謝 t19910422, jump0311 and SIMON1016 大大們的回覆,
我在好的板子上做了比對,畫了以下的電路圖。

我發現 R301 不同,好的板子是 3.7K ohm 而壞的板子是 3M ohm。

下圖紅框處是R301,換成 3.9K ohm後的圖

換成 3.9K ohm 後,閃6下的問題就修好了。
試了一下冷氣和暖氣,現在變成 閃2下(峰值電流切斷)了。
這個要去查那裡啊??

另外我畫了一部分的電路,有些地方怪怪的,例如D601為何沒有負載??上面接300V下面接地?
Schematic_Hitach 2KD19759A 電源_2023-12-25.pdf (364.24 KB, 下載次數: 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t19910422, jump0311 and SIMON1016 大大們的回覆,
我在好的板子上做了比對,畫了以下的電路圖。

IC3運放1.2.3腳周圍電阻檢查(負反饋12K V-電壓設定電阻及V+輸入的上下電阻..)

升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3運放1.2.3腳周圍電阻檢查(負反饋12K V-電壓設定電阻及V+輸入的上下電阻..)

請問一下 jump0311大大
IC3 是在 MCU board 上嗎? 主板上沒找到。

网友B:
參考~不確定是否100%,得比對板子才知道

照上面說的 R301~R303,阻值一樣,右邊有 IC3 123腳電阻的值表,R301~R303 也有

IC3:JRC NJM2742M

三顆黑色IC,最上面方形八腳那顆

電路圖: 參考.pdf (1.26 MB, 下載次數: 37)

補充內容 (2023-12-26 05:01 AM):
比對過後,確實有些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不確定是否100%,得比對板子才知道

照上面說的 R301~R303,阻值一樣,右邊有 IC3 123腳電阻的值表,R ...

謝謝楊大俠大大
這個文件非常有幫助,不用自己TRACE電路,還會弄錯。
努力研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俠大大
這個文件非常有幫助,不用自己TRACE電路,還會弄錯。
努力研究中....

5樓畫的那張裡面也有

完整檔:

----
網路上有找到這篇 連結閃12下

內文有提到,維修位置是 IC3 旁邊的小元件,可能是電阻

所以這些問題好像都是那幾顆小電阻在作怪

楼主:
量了一下電阻,有兩個壞了

更新電路圖如下
圖中的  R290, R291 & R293應該在背面,要找時間將MCU板拆下來才能量。

目前量測 R292 到 pin 9 的阻值很大,可能整路都有問題。

我想可能 IPM也出問題了,下面的 pin 5 (UP)是否為 U phase 上橋的 IGBT啊??

楼主:
1. 先做了simulation,看一下IC3 pin 1 output正常應該是什麼情況

當 R008 電流為0時,IC3 pin 1 output 2.5V
當 R008 電流為1A時,IC3 pin 1 output 2.55V
當 R008 電流為2A時,IC3 pin 1 output 2.61V

2024-01-01 22_14_49-LTspice XVII - hitachi_air_condition-simulation

2. 一共更換了4個電阻
其中R297(R937 in PCB) 因為手上沒有 8.45K,目前使用9.1K電阻代替

還未上機時,先外接電源給R008供電測試,IC3 pin1輸出測試結果和simulation相近,上昇的斜率相似
當 R008 電流為0時,IC3 pin 1 output 2.481V
當 R008 電流為1A時,IC3 pin 1 output 2.531V
當 R008 電流為2A時,IC3 pin 1 output 2.579V

3. 上機測試,結果有改善,但還是會閃兩下。
不同的地方在於,原本因為電阻問題,造成 IC3 pin 1 output 5.8V.
目前output 2.5V 左右,好像有機會正常運作了,但最後還是出現閃兩下的錯誤。

運轉情況如下

Step 1.  閃兩下的錯誤大約維持兩分鐘。(LED1 閃兩下, LED2 & LED3 off)
Step 2. LED1 & LED 2 off, LED3 由慢變快的閃爍。但最後閃的太快接近常亮時,突然中止,又回到Step 1,一直反覆 Step 1 -> 2 -> 1 -> 2 ....

4. 接下來會再查一下 IC3 pin7的輸出,是否是這一路造成 閃兩下(峰值電流切斷)?
2024-01-01 22_32_47-日立冷氣電源板參考.pdf - IC3

楼主:
想要量測IPM是否正常,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提供方法

由 8F 提供的電路圖來看 IPM = PS21985-4W
網路上找不到 PS21985-4W 的datasheet
目前只有找到 PS21997-4W 的datasheet
由下圖看來只能去量測IGBT上面那個diode是否是好的,無法量測IGBT的G極是否正常

网友C:
我想台灣日立的維修工程師也沒法有這樣的功夫來修這種板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量測IPM是否正常,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提供方法

由 8F 提供的電路圖來看 IPM = PS21985-4W

無法量測IGBT的G極是否正常.沒錯模組本來就是換整組.沒維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台灣日立的維修工程師也沒法有這樣的功夫來修這種板子吧?

是啊,現在人工貴,都直接換新就好。
研究這個只是一個興趣。

网友:
G極 故障 很罕見  除了靜電破壞  這個既然已在IPM裡 只需考慮 CE(或DS) 是否損傷問題

一般這類電路 若是懷疑有G 驅動異常,除了 高壓MOSFET/IGBT 本身之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Bootstrap 電容,通常這種電機馬達IPM應用 會使用22~33uF 電解電容  小數值電解電容更容易出事   一用就是三個  不良率就是三倍
放棄或無計可施想更換IPM之前,可以先試試Bootstrap 電容這裡,惠而不費

网友:
不簡單啊 ,光看那些smd電阻我眼睛都花了,

原廠一盒賣3900,用好的比對維修會更快,

加油啊

楼主:
目前應該是確定 IPM壞了

13F 的 datasheet 中有一個  Fault output.

量測波型如下,啟動壓縮機時,可以量到Fault output 低於 0.95V ,表示IPM內部過流偵測而保護了。

网友:
感覺這受潮,焊點應該都補一下,

尤其中間那幾條綠漆有腐蝕了,下面可能斷線,可以測量前後的接點

或許和故障無關,只是看到腐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