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1 PRO行車紀錄器零件詢問

楼主(2023-12-25):
裝在行車紀錄器的電源輸入,結果故障短路,不能充電
尺寸:5*4mm

有痞友見過這種零件嗎?

正面照

背面照

网友A:
5V 隱壓二極管

可能就 microusb 造成短路?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隱壓二極管

可能就 microusb 造成短路?進水?

很奇特的是,是用行動電源充電到一半才掛

可惡的是,零件還不好取得.且紀錄器剛好過保3個月,

好糾結啊~

网友B:
就用 TVS 或大W的穩壓二極體 空間足就上個保險絲

應該是糾結空間吧

還是說跟 信仰完美者 一樣  要一模一樣 差一絲就是瑕疵

网友:
那台行動電源的輸出電壓是不是比較高? 不妨測量一下。

這是個PTC+穩壓二極體複合("PolyZen"),用以保護設備的,usb 的 5V,最大電壓應是 5.25V 以內,因此,這個標稱 5.6V 的 zener (規格是5.35~5.85V) 可以將突波或過壓控制在 5.6V,PTC則是在電流大溫升高時提高電阻,以抑制電流。但如果突波能量太大、持續太久超出承受功率,就可能會陣亡了。

附註: 以充電器為例,有的劣質充電器電壓誤差甚大,空載電壓可能高達5.6V;又有少部分 USB 充電器有做線損補償,小電流時電壓符合標準,但在大電流時會把輸出電壓提高到 5.4~5.5V,以補償充電線的壓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 TVS 或大W的穩壓二極體 空間足就上個保險絲

應該是糾結空間吧

現在很多3C都是小巧難修,手路很差.而且還像蓋房子一樣.一層堆一層
這顆的位置上還有鏡頭的排線...

网友A:
嗯,有出 DB-5 了

這品牌CP值不錯
--
所以平常用變壓器、行動電源充電也有一段時間了吧?幾個月或一年來都這樣子使用

那就是 "剛好" 零件耗損至壽命到了,促進經濟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有出 DB-5 了

這品牌CP值不錯

經您這麼一說,還真無法反駁

目前就先串一顆可以放得下的SMD SK34,撐到壞的更徹底時,再來升級DB-5

网友C:
这么冷门的器件资料都能找到,咱坛子里藏龙卧虎石锤嘞。
小弟也借楼询查一个器件资料,这是群创BT156GW01 15.6吋笔电TN显示屏背光驱动控制芯片NOVATEK NT39708。
小弟的一台老笔电屏坏了,这次换了个二手屏,但发现亮度不足。检查下来LED PWM调光信号正常,最大电压3.3V正常。所以怀疑是不是背光电路的问题。
但查到这芯片网络没啥资料,希望能得到各位大大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冷门的器件资料都能找到,咱坛子里藏龙卧虎石锤嘞。
小弟也借楼询查一个器件资料,这是群创BT156GW01 1 ...

借樓問卦  除非有很高相似度交互參考   個人看法 不相干問題就很不好  引起跟風  將來會一團亂  盡量不要這樣

你的問題
我的建議 試試更新筆電BIOS 試試

換屏 除了型號外 BT156GW01  後面版本綴字 V.1~V.4  可能也很重要
我個人就是遇上換屏 同型號 但是版本綴字不同  忘了是V.x 還是 F/W
原先組合鍵  逐次遞增減 可調亮度
更換後是     逐次交替循環 亮/暗

湊和用了近一年  一次偶然機會想到  會不會有後續BIOS程式往前相容新舊屏  更新後 幸運改善得救
觀遍 BIOS 歷次更新說明  各版本紀錄完全沒提到

我這問題  也沒見過 網路資料有相似的提問
可能是[倖存者偏差]   專業職人 工作習慣會自行避開這坑  或是他人有更新BIOS習慣
再不然 買錯版本/FW   再換回正確版本/FW  也是得到正果

我是屬於  沒出事就不會手賤主動更新BIOS  所以我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樓問卦  除非有很高相似度交互參考   個人看法 不相干問題就很不好  引起跟風  將來會一團亂  盡量不要 ...

感谢SIMON大的指点,和提醒。小弟原想重开一楼,但感觉有点浪费坛子资源,见这里正好在探讨器件资料的问题,索性就在本帖发表。如果楼大问题还没解决的话相当于帮他顶下楼继续找答案;现在看来的确不妥,下不为例。
但小弟认为俺的这种情况不在于BIOS的问题。的确,这个屏后缀有很多,您也讲到了。俺的是“V.4”,俺一开始查了很多资料,一些“暗屏”故障是主板上的一个Realtek 的EDP转LVDS信号处理芯片“RTD2132S”出问题导致。所以俺想着是不是由它控制的LED PWM控制信号出问题导致亮度不足。
然而,正像俺上边说到的,最大亮度下LED PWM控制信号电压达到了,是正常的3.3V。
OK,那有理由怀疑是LED驱动问题,或者说LED老化问题;抑或是背光材料老化问题所致。而目前想搞清楚驱动这块的原理。
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