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a a55v 筆電 顯示問題求助 是螢幕還是排線

楼主(2023-12-25):
asua a55v  顯示問題求助 是螢幕還是排線 影像如下.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貼不上影片...所以附上連結.
外接螢幕是正常的.那筆電顯示,不曉得是排線還是螢幕.如果想買零件回來換,該買那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3Mjp4yDq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Ra-wYYd60
請各位幫忙解答.謝謝

网友A:
這現象看來…
背光沒問題,
研判是面板的問題,
可以先把螢幕的排線(可能是FFC或FPC之類的)及接頭(Connector)清潔一下,
可以用棉花棒沾酒精擦拭排線的金手指,接頭就用軟毛刷沾酒精輕刷,
再重新插上試試…

网友:
幫貼連結

网友B:
把面板慢慢的前後搖,若畫面沒變基本排除排線問題,可先換面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現象看來…
背光沒問題,
研判是面板的問題,

謝謝 我再找時間研究看看

楼主:
感謝幫忙...........請問你是怎麼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面板慢慢的前後搖,若畫面沒變基本排除排線問題,可先換面板試試

好.........有空試一下,,,,,,之前好像沒發現,,,前後搖劃面會有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幫忙...........請問你是怎麼做的呢?

在連結處 有說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5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