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做一個電助力自行車的輔助電源 Part Ⅱ

楼主(2023-12-25):
▼這片6串保護板是40A 有含均衡電路(當然40A 是參考就好),焊點已經有點焊片了,所以我用鎳帶來焊接,有均衡的保護板確實接好後不用理它,過陣子就會自行均衡好各串電壓。

▼接上電助力的自行車電池到電子負載上,顯示41.38V,表示電池是滿電的。

▼我使用的高壓板是下圖這片,我比較喜愛用這種底面是平的鋁基板,因為方便找自己合意的散熱器,底面塗上導熱膏鎖在散熱器上即可。

▼升壓板輸入電壓是24V(25.2V),調整升壓後為41.5V,並調整輸出電流為2A。

▼電子負載預調3A 放電,並插上上方的升壓板同時充放電測試,我做的這組輔助電池的過放保護電壓是16.2V,低於16.2V 就不輸出了,以保護電池。

▼充電插座是最常見的5.5/2.1mm 插座,要找個90度的插頭比較不會擋到。

▼20分鐘後自行車電池顯示40.72V,這是正常的,因為充電電流只有2A,而放電電流是3A,也就是入不敷出的概念。

▼看來可以組裝起來上路試騎了,用什麼裝呢?去朋友那裡A到一個電話總機的電池盒。

電池本體還要做一些保護,等我下次去他公司再要一些組裝電池的耐火邊腳料回來填補。
升壓板有些微溫,有空間的話就幫它配個散熱器,並打上耐高溫的防震動膠才能上路測試,沒問題的話也應把高壓板的可調電阻換成固定的。
另外這個電池盒還有一些空間,我可以來加裝上東西,例如顯示電池的電壓/電流表,或者USB 充電插座等等。

网友A:
沒有作實際容量測試嗎? 作那個才能看出電池有沒有配到全都是平衡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作實際容量測試嗎? 作那個才能看出電池有沒有配到全都是平衡的狀態... ...

我是有測試電池容量的設備,只是這個電池是我自個兒要用的,是不是平衡到很漂準似乎也沒有必要。

電池我拿回來之前朋友有請員工依我要的需求7並6串分容好了,初期想必也不會相差太多,若日後發現電力特性不佳就"退回"朋友那裡,搞不好那時我就能拿21700甚至是266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