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國際牌洗衣機電腦控制板連接器端子名稱?

楼主(2023-12-26):
這是國際牌洗衣機(NA-V158NB)電腦控制板連接器的端子,不知這種金屬壓接端子正確名稱是什麼?何處可以購買?

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補充內容 (2023-12-30 11:12 AM):
已解決:
將產生銅綠的端子及膠殼泡入檸檬酸溶液中浸泡,去除銅綠後,再將斷裂的金屬端子以焊鍚焊接,並將各端子上接點油保護,達勘用狀態

网友A:
雖然不是 但因為方口相近似 我還是會想用 [DuPont杜邦2.54母端子] [AMP 316836-1] 試試
杜邦2.54 零售比較好到手(學生麵包版都在用)
AMP 零售未必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不是 但因為方口相近似 我還是會想用 [DuPont杜邦2.54母端子] [AMP 316836-1] 試試
杜邦2.54 零售比較 ...

[AMP 316836-1及杜邦2.54母端子前端無下凹口(如圖五所示),無法被膠殼內的塑膠卡扣扣住,母端子會脫落(壓線處與卡扣處是上下相反位置),可能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