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B-212-B計算機更換偏光膜後螢幕偏紫

楼主(2023-12-27):
計算機螢幕變黑已知是偏光膜老化導致
今天試著DIY修復,

我買的是銀色膠帶,沒用專用的銀底片

底部先貼上0度偏光膜,再貼上銀膠帶
完成底面後正面貼上轉90度的同一片偏光膜,
整個完成後正面怎麼變有點紫色?

要把計算機下邊抬高看起來才稍微正常,請問是銀膠帶的關係嗎?

网友A:
應該是偏光板角度的問題,我也以為上下差90度就可以,但實際換過就是不行,可以的話一層一層換,先換上再換下,確保新換上去的跟原來的相同角度.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793-1-1.html 我之前的經驗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偏光板角度的問題,我也以為上下差90度就可以,但實際換過就是不行,可以的話一層一層換,先換上再換 ...

試過後上面是45度,下面135度也是差90度,不懂為何0和90就不行?
另外0的紙這樣裁真的沒幾張能用的?
是不是買45的偏光膜才不會浪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試過後上面是45度,下面135度也是差90度,不懂為何0和90就不行?
另外0的紙這樣裁真的沒幾張能用的?
是 ...

這也是我的疑問,感覺液晶螢幕本身就有角度,上下偏光板須要配合液晶螢幕後相差90度。

我上次換電鍋液晶螢幕,為了方便作業直接上下偏光一起拆,裁上下差90度偏光板一起換,裝回去後看起來就怪怪,換下來舊的偏光板已經丟掉(自信滿滿)。懷疑賣家是不是標示錯誤,賣家叫我轉45度試試,心想阿不是一樣差90度會不一樣逆,結果真的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也是我的疑問,感覺液晶螢幕本身就有角度,上下偏光板須要配合液晶螢幕後相差90度。

我上次換電鍋液晶 ...

我也是爬站上的文章,
說是只要差90度就好
沒想到 出鎚
我後來把銀膠帶拿掉只放A4白紙,
反而比銀膠帶還清楚,用銀膠帶太暗
共換了2台計算機2台冷氣遙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爬站上的文章,
說是只要差90度就好
沒想到 出鎚
反而比銀膠帶還清楚,用銀膠帶太暗

那我覺得你是不是底層的偏光板沒移除?

借Dr.A的圖說明,有背光的液晶螢幕上下偏光膜都透光;沒背光的反射式液晶螢幕(像計算機、冷氣機遙控器),會有銀底膜,而銀底模就是下偏光板加反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覺得你是不是底層的偏光板沒移除?

借Dr.A的圖說明,有背光的液晶螢幕上下偏光膜都透光;沒背光的反 ...

我確定都移除了,只剩一片透明透光的玻璃,
我想我可能買到等級低的偏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