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什麼絕招把銅條弄成筆直?

楼主(2023-12-27):
這是一條朋友給我的直徑6mm 紅銅條,由於有點彎彎的想把它弄筆直,除了用鐵鋋敲直之外不知有什麼好方法?

題外話︰我以前在大陸還真看過有一種專門在弄直的機器。

网友A:
紅銅條?
1.先彎差不多直.
2.在磨石子地上用厚木板蓋著(5分以上 不會變形為準)
3.人押上去滾一滾應該就直了~

紅銅很軟,千萬不要用鐵鎚敲~~

网友B:
一端先夾緊固定  另一端用電鑽夾緊
筆直拉伸繃緊(注意*) 同時慢速轉動電鑽

注意 *   沒拉緊   則電鑽扭緊 容易造成 反捲扭成ˊ麻花

以下影片 有教 一開始到30秒
https://youtu.be/kPguktA67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銅條?
1.先彎差不多直.
2.在磨石子地上用厚木板蓋著(5分以上 不會變形為準)

可能是你的手很有力,6mm 的銅條要我用手彎是非常吃力的,一不小心還可能會彎過頭,所以才想問有沒有絕招?
銅條有韌性,人站上去滾一滾沒辦法弄的很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端先夾緊固定  另一端用電鑽夾緊
筆直拉伸繃緊(注意*) 同時慢速轉動電鑽

我明天試看看
不同的是影片的鐵線很細,我這根銅條直徑6mm,又硬又有韌性,困難度高很多。

网友C:
去找做冷氣的朋友看看有沒有銅管拉直器可以借,兩分規格的。

要自己買也可以還不算貴約一張小朋友上下(仿品),專業的人一定要用專用的工具!

實心銅條可能要先將拉直器的間隙調大一點才好拉的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找做冷氣的朋友看看有沒有銅管拉直器可以借,兩分規格的。

我問了做冷氣的朋友,他們都只有彎銅管的工具,沒有把銅管拉直的工具。
因為我只要彎一根,買個專用工具不划算,我看我另外想辦法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問了做冷氣的朋友,他們都只有彎銅管的工具,沒有把銅管拉直的工具。
因為我只要彎一根,買個專用工具 ...

我也只有彎管的工具偶而會用到,而我的銅管是用到這裡面。

這不是我做的照片,是一家百年美國老公司的製品,因為做的很好且很漂亮是我的看齊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只有彎管的工具偶而會用到,而我的銅管是用到這裡面。

嗯!國外的工藝看起來就像藝術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國外的工藝看起來就像藝術品。

當然也是藝術品的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然也是藝術品的價格!

哈哈!這是當然的啊!

网友D:
需要一邊加熱一邊滾直才不會因應力沒有消除,變直又會自己彎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一邊加熱一邊滾直才不會因應力沒有消除,變直又會自己彎回去

這可能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可能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了。

就是拿噴燈這類的烤到800度以上再拿鐵塊放在上面滾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拿噴燈這類的烤到800度以上再拿鐵塊放在上面滾一下即可

那我再請有噴燈的朋友看能不能把它弄直。

网友E:
螺絲廠第一道工序/機器就是拉直機, 找人幫忙, 手工的話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絲廠第一道工序/機器就是拉直機, 找人幫忙, 手工的話就免了

看來又要想想誰在開螺絲廠了~~

网友F:
找條鋼管內徑6mm, 推進去,若有應力回彈看是否放瓦斯爐上烤一銬,但要考慮一下是否會熱脹冷縮卡在管內出不來。(純個人突發奇想,沒試過,酙酌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條鋼管內徑6mm, 推進去,若有應力回彈看是否放瓦斯爐上烤一銬,但要考慮一下是否會熱脹冷縮卡在管內出不 ...

前提也得先要有比6mm大一點點的鋼管。

网友A:
不好意思,沒說清楚。正確姿勢是整個人跪在木板上的姿勢才正確~用站姿無法將重量放在活動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沒說清楚。正確姿勢是整個人跪在木板上的姿勢才正確~用站姿無法將重量放在活動板上… ...

整個人跪在木板上?
這個姿勢我很內行,以前烏骨雞學姐常常要我跪在洗衣板上。

网友:
兩邊拉著~中間烤火~

网友G:
改良一下,吊鉛塊,用火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良一下,吊鉛塊,用火烤....

這個ˊ是正解
吊重塊目的是要拉直
火烤目的是要消除內應力(避免回彈)
火烤用瓦斯噴燈即可(就是水電工烤水管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