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D273UR 上電出現直條紋

楼主(2023-12-27):
型號銘板及面板型號

一上電沒訊號輸入出現直條紋。

開機進Windows桌面可以正常顯示。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反面。

有訊號背光點亮後約5鐘後會恢復正常(進BIOS setup menu),想說會不會是電解電容老化,所以先換電解電容,無奈整片接地銅箔,電容不好拆,就直接相同容值並聯,但問題沒解決。

想請前輩給個方向,是面板還是邏輯版? 該往哪邊查。

网友:
開機進Windows桌面可以正常顯示。
熱機以後可以正常的話
查一下bios軟體是否異常 或是供電不穩定 查你圖片裡面8隻腳的ic看看
如第一張圖那種畫面,如果時好時壞,面板有可能不行瞜~

网友A:
這應該跟我3隻鳥曲面螢幕相同症狀,他只發生在冬天,潮濕的天氣

夏天都好好的,很冷天氣要等個幾分鐘,熱機後都正常,馬上關再開也很正常,

我已2-3年.都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跟我3隻鳥曲面螢幕相同症狀,他只發生在冬天,潮濕的天氣

夏天都好好的,很冷天氣要等個幾分鐘,熱 ...

跟你的狀況一模一樣,有找到邏輯版,怕是面板問題白買.

网友B:
我的電腦也曾有過類似的情况.天氣一冷開機的時候荧幕右側就開始出現一條彩色的豎紋.開始以為是顯示器面板的排線出問題了,因為可以正常使用就沒關注了.後來陞級硬體換了顯示卡,意外的發現這個异常竟然消失了,直到如今再沒發生過.不過類似故障情况, 還是會認為大概率是面板的排線問題.有設備可以把排線重新壓一次,即可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電腦也曾有過類似的情况.天氣一冷開機的時候荧幕右側就開始出現一條彩色的豎紋.開始以為是顯示器面板的 ...

目前是頂著用先,哪天熱機後依然不行時,再來拆機殼試試壓面板排線,感謝提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