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攻擊到癱瘓的伺服器

楼主(2023-12-28):
從昨天晚上開始,應該大家有注意在瀏覽論壇時會偶爾出現一個頁面重載開啟的提示一閃即逝,但是瀏覽論壇變的比較順暢不卡頓了。
有一種攻擊稱為DDoS,它是一種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它利用大量的網路連線流量使目標伺服器不堪重負,導致目標伺服器、服務或網路癱瘓,這陣子我們的論壇主機就是成了它的目標。

只能開啟防護模式應對,只是開啟了防護模式會影響Google 搜尋,這會間接影響了ㄍㄨㄤˇ ㄍㄠˋ  收益,為了讓論壇瀏覽順暢,沒辦法只能犧牲ㄍㄨㄤˇ ㄍㄠˋ  收益,接下來要看能防禦到什麼程度?也要看對方過陣子會不會轉移目標。

楼主:
是的!就是這個提示,希望能扛的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這個提示,希望能扛的住。

目前感覺起來, 是有效果的...
昨天的確是連不太進痞酷..
連進來了.. 也卡卡..

楼主:
不知道大家這幾天上論壇還會卡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家這幾天上論壇還會卡住嗎?

還好  , 除了 上ㄍㄨㄤˇ ㄍㄠˋ    會拖卡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家這幾天上論壇還會卡住嗎?

只是多了下跳轉,
效果不錯了

网友A:
已經看不見ㄍㄨㄤˇ ㄍㄠˋ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看不見ㄍㄨㄤˇ ㄍㄠˋ  了

看不到ㄍㄨㄤˇ ㄍㄠˋ  就是有裝阻擋ㄍㄨㄤˇ ㄍㄠˋ  的插件了。

楼主:
先解除頁面重載限制試看看!

楼主:
解除頁面重載後沒多久就又開始了,還是得把頁面重載掛上。

楼主:
測試
1. cookie刷新限制
2. 限制代理訪問

网友B:
我這幾天發現追蹤一個問題 因為我打字慢又習慣刪刪改改 點選[發表回復]時 似乎拖久了都會遇上跳出 [頁面重載] 未能發表
這也沒什問題 重新再次 點選[發表回復]  就成功了

但是今天遇上有附上圖片時 並點選插入文件 確定見有圖片編號 ...   就異常了
同上述重新再次 點選[發表回復]  雖然發出了 但是 未能看見圖片

我是進入編輯 看到已上傳圖片竟然被擱置在[有未使用的草稿] 這什麼鬼??
將其點選使用 再結束編輯並保存  就正常了

我繼續注意追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幾天發現追蹤一個問題 因為我打字慢又習慣刪刪改改 點選[發表回復]時 似乎拖久了都會遇上跳出 [頁面重 ...

你發帖出現的問題我也一樣,這是頁面重載造成的問題,不過這個設置也中斷了很多DDoS連線,這是目前不得已的做法,我目前家中有出一些事情,實在無力分身解決。

Discuz! X版本早在2022年底就已經出到3.5,我們論壇使用的3.4版在今年5月份已經停止維護,根本還是要換新版本才可能解決,要更新Discuz 版本需要新版的php跟mysql,而且我們目前使用的作業系統CentOS 都還是在6版,幾年前CenOS 到7版就不維護了,免費的Linux Server 好像比較多人用Ubuntu,再來是伺服器的空間剩下不到10%,我一直縮限log 檔來節省空間也是用的心驚肉跳。

多年前虛擬主機受到inode 數量限制無方案可用,這幾年美國的雲端主機都大幅降價,只是不知道長期連到台灣的網速如何?如果速度滿意,我也考慮把論壇移到國外雲端主機,畢竟移出後只需管理論壇部份,作業系統、Apache、php、mysql......都不用自己管理,他們的防火牆也會阻擋一些攻擊。
主機不在我這裡也不用維護主機、硬體防火牆及UPS 等等,說到這個要謝謝vivianshe 3年前贊助的機架UPS,跟netbox0236贊助4個二手良品12V 40Ah電池,今年8~9月份工作室幾次瞬時跳電,台電來維修時有次更是停了半個小時以上,結果UPS 硬扛了下來。

以上種種讓我也開始考慮把主機移出的方案。

※為什麼不考慮台灣的雲端主機?
答案是真的用不起!

楼主:
關閉頁面重載。
關閉站內搜索功能測試。

楼主:
這兩天趁台北任職兒子有回家,專心把論壇的程式及設定加強一次。
也有解開原本的頁面重載及代理等限制,這次動的有點大,請大家留意一下上論壇是否還會有卡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兩天趁台北任職兒子有回家,專心把論壇的程式及設定加強一次。
也有解開原本的頁面重載及代理等限制,這 ...

所以前兩天  半夜網站下線  是這原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前兩天  半夜網站下線  是這原因嗎?

是的,今天我都沒有再修改,只有剛剛我修改一下log 數量,可能有連不上約15秒左右。

楼主:
因為這次也有更改資料庫的一些設定參數,請各位有上線的會員留意一下論壇是否出現異樣問題?方便的話能截圖讓我參考更好。

楼主:
設定好之後已經第4天了都沒有會員反應有問題,應該是沒問題了吧!

网友:
防火牆咧?

楼主:
真汗顏!那台DELL 防火牆不會設置形同擺設,連怎麼進入設置都早已忘記,包括密碼........。
有空的話再幫忙看一下吧!

楼主(2024-02-10):
網軍來襲!開啟"頁面重載限制"阻擋。

楼主:
攻擊網軍似乎退去了!關閉"頁面重載限制"阻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攻擊網軍似乎退去了!關閉"頁面重載限制"阻擋。

可能過年去了, 希望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