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誤觸把點焊機控制板給燒了。

楼主(2023-12-28):
這片是我最常用的點焊控制板,用了一段時間都正常,今天找東西誤觸.......

不知有沒有會員有買這塊板子可幫忙看一下是不是絲印B628?如果是的話就是SDB628 或SX1308 或MT3608,這都是大陸的低功率升壓IC。

网友A:
剛好有一片,確認該元件絲印是B6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好有一片,確認該元件絲印是B628

感謝你。

网友B:
可惡,大家都沒用喬喬板點焊機~~~

网友:
关键是,MCU有没遭殃,如果是,那要请JoJo重写程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惡,大家都沒用喬喬板點焊機~~~

請問那裡有賣喬喬牌點焊機?

楼主(2024-01-31):
今天有空把點焊機控制板修一下,不然下次沒得用了。
燒掉的IC 絲印是B628,其實這顆升壓IC 有很多型號可代用,像SDB628、SX1308、MT3608......(還有喔!),這是常見的大陸低功率升壓IC,眼力不好焊的不是很好。

上電測試已經可以正常工作了,算是軟柿子一個。

這片控制板正反面各有3顆TO-263 MOSFET,不過正面的焊的不整齊,用大一點的端子就會卡到,反面的MOSFET 焊的比較整齊一些。

正在想要不要把正面重焊一下.......。

网友:
周邊電解電容與按鈕用鋁箔紙做隔絕,再以預熱台輔助,用錫膏應該會比較容易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把點焊機控制板修一下,不然下次沒得用了。
燒掉的IC 絲印是B628,其實這顆升壓IC 有很多型號可代 ...

老大您焊這樣已經很漂亮了,請問是用烙鐵還是熱風槍作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焊這樣已經很漂亮了,請問是用烙鐵還是熱風槍作業的

B628我是用烙鐵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把點焊機控制板修一下,不然下次沒得用了。
燒掉的IC 絲印是B628,其實這顆升壓IC 有很多型號可代 ...

我自己拆那個晶片是用熱風槍就可拆下,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