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磷酸鐵鋰電池的保護板炸管了

楼主(2023-12-29):
這幾天怎麼都在壞東西?昨天才剛把點焊控制板燒了,今天我一顆4串的磷酸鐵鋰電池不小心短路了,"碰"一聲嚇我一跳,量一下還有電哩!結果過了一天發現剩下10.8V,拆下保護看一看巴比Q了。

▼看不清楚對吧!特寫一下。

▼下排14顆06N03LA 全軍覆沒。

▼仔細看就知道這片保護板的MOSFET 是用拆機品的,為什麼?以多顆相同型號的MOSFET 來說,它們的批號都會相同,會同時出現這麼多批號的理由一定是四處"收集"來的,而且雖然商標都是Infineon 但是字體也不一樣,當中一定有假品。

烏骨雞學姐的倉庫應該有代替品可用,我再找時間查一下。

网友A:
MOSFET管 貼片式針腳穿孔 不好焊起喔
所以圖三 先將MOSFET管腳 先剪斷 在焊起斷腳 比較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管 貼片式針腳穿孔 不好焊起喔
所以圖三 先將MOSFET管腳 先剪斷 在焊起斷腳 比較好處理

是的,剪斷腳比較好拆焊。

网友B:
最近老大的确很多事哦。电池包使用时真的得小心,电流大威力不一般。之前俺也经常发生短路事件,心有余悸。看这MOSFET好像是贴片的,并不是穿脚的,剪脚并不会让拆焊方便。建议PCBA拆下后,电炉子或者火炉上放一耐热平板当均热器,板子放上边加热即可。火力不必太大,不够的量用热风枪补偿。这样拆解很便当的。有的用直热风枪上高温大风量也能搞定。
其实拆焊倒不是重点,难点在于判断损坏件。除了明显爆裂的个体,也可能还有其它存在内伤的家伙。
祝您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老大的确很多事哦。电池包使用时真的得小心,电流大威力不一般。之前俺也经常发生短路事件,心有余悸 ...

以TO-252 為例,如果只有烙鐵的情形下,剪掉G-S腳之後只剩下D腳一定會比較容易拆焊,除非有其它工具。
其實要換就會上下排28顆一起換了。

楼主:
我有BGA 返修台,原本想用它來拆焊,不過放返修台的桌子地上太多東西了,想到以前買的一個小加熱片。

這個加熱片是220V的,一般是拿來解焊平底LED 燈條上的燈珠,當然其它平底的電路板也適用,它的價格便宜應該很多會員有買,不要看這小小一塊,溫度非常高,我有交流可調電源供應器,用180V 就能解焊這片鋁基板了,沒有交流電源供應器也能用交流調光器來代用。

原本這片保護板的功率MOSFET 是用IR 的IPD06N03LA,我從烏骨雞學姐那裡找來IR 的IRLR8726PBF,這顆IRLR8726PBF 的耐電流是86A,比原本的IPD06N03LA 50A還高不少,但是W 數只有75W,比 IPD06N03LA 的83W 稍低,IPD06N03LA 的RDS(on) 是5.7mΩ,代用這顆IRLR8726PBF 是5.8mΩ,兩者幾乎沒差別。
很早以前就跟大家提過MOSFET 代用時也要注意VGS(th),這個臨界電壓值(閾值)如果用在某特定的電路差太多也不能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IPD06N03LA 跟IRLR8726PBF 的VGS(th) 前者是1.2~2V,中間值約1.6V,後者是1.35~2.35V 中間值約1.8V,經驗應該能夠勝任。

加熱片能解焊自然也能焊上,只不過年紀的關係眼睛不好再加上手也不穩,焊的很難看就是。

大家看看MOSFET 都是同批號的,我以前工作用的零件都是跟代理商進的,以前都是有代理商出貨發票的。

其實大陸的電子零件如果買原廠的也是不便宜,只是大多數的買家都是那裡便宜那裡買的心態,高品質的正廠零件反而賣不動。

烏骨雞學姐在叫回家吃飯了,焊完也要再仔細測量一次是否有虛焊或短路或斷線的問題,像最後一張照片下排管子間就有顆錫珠,以我目前的眼力沒有用電子顯微鏡或用微距近拍相機特寫根本無法發現,這個等下次再測了。

楼主:
哈哈!今天隔壁的客人Livina 沒電發不動,我拿這顆去試可以發動耶!
現在就放個幾天看電壓消耗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BGA 返修台,原本想用它來拆焊,不過放返修台的桌子地上太多東西了,想到以前買的一個小加熱片。

老大拆的好漂亮,小弟以前拆這種的常常熱風槍吹到電路板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拆的好漂亮,小弟以前拆這種的常常熱風槍吹到電路板變形

拆焊要用多些助焊劑也是要點之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焊要用多些助焊劑也是要點之一。

WISH大:
   這次有上下交相"煎"嗎?還是只是底下加材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
   這次有上下交相"煎"嗎?還是只是底下加材火而已?

加熱片非常熱,所以我還得用耐熱夾具固定,鋁基板直接放在加熱片上就能解焊。

网友E:
PTC的加熱片不多是恆溫的嗎?為什麼要控制電壓?是為了熱溫度不要太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C的加熱片不多是恆溫的嗎?為什麼要控制電壓?是為了熱溫度不要太高嗎?

沒有恆溫(誤差很大),因為不需要這麼熱就調低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片非常熱,所以我還得用耐熱夾具固定,鋁基板直接放在加熱片上就能解焊。 ...

謝謝WISH大經驗分享!!

网友F:
報告,你的 PTC 應該用 220v/ 180v/110v 可能的最高溫都會接近。只是時間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報告,你的 PTC 應該用 220v/ 180v/110v 可能的最高溫都會接近。只是時間快慢。

原本我就是先用110V 試是不行的,不過用在解焊LED 燈條或許是可以的,因為LED 燈條的基板很薄,這片保護板用的是標準1.6mm厚板的鋁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