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時讓兩個有線電鈴(門鈴)一起響?

楼主(2023-12-29):
如何同時讓兩個有線電鈴(門鈴)一起響?

請問要如何實現只用一個按壓開關,同時讓兩個有線電鈴一起動作?
中間要配甚麼東西?或是該怎樣接線,謝謝.

网友A:
將 A  C 二條線接一起
將 B  D 二條線接一起
形同只一組迴路

例 : 110V 電源
一條接在 A  C 的線上
另一條接再開關的 E
再將開關的 F 接到 B  D 的線上
就形成一迴路 使 2個都有電源 都會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 A  C 二條線接一起
將 B  D 二條線接一起
形同只一組迴路

這樣接不會有問題嗎? 怕燒壞.

网友:
不會燒壞,我會覺得電池會不會很快沒電,要兩個電池改一樣的並且電壓容量一致。

网友:
剛剛想到,電池可以改鋰電池4.2v,各串兩個1n4004或7,再並連接即可,感覺較小聲就充電,保護板也可免了。

网友:
最簡單的方式,找雙NO開關,AB接NO1,CD接NO2,完全不用更改電路。

楼主:
我是沒找到4接點雙路按壓開關,不然直接換開關最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