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55UF680T-DA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23-12-30):
LG 55UF680T-DA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1.型號~LG 55UF680T-DA

2.故障情形~一插電就自動開機,左半邊畫面亮度正常右半邊不亮,接著畫面暗、亮重複交替,很明顯是背光不良了。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為避免誤判先從外部測量LED導通狀況, 左邊迴路測試電壓297V(測試器最大輸出電壓)表示內部迴路不通有LED燒掉

8.右邊迴路測試電壓169V~正常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目視最上面燈條(上面2條是舊燈條)右邊有2顆LED燈珠燒黑了,架構為側投式背光下方單側發光。
全機120顆3V LED,有2支(R+L TYRE)燈條每支燈條有60顆LED,每支長度為601mm。

11.新燈條代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哇~WET大大又出手了.
換燈條,好在電源板是好的.
看你維修好像在吃魯肉飯一樣簡單.

网友A:
燈條都是事先買好嗎?還是拆開後再買,等燈條來了再裝上?
因為小弟都是拆開看燈條型號,上網買,再裝回。等燈條來了再拆一次...感覺都要兩遍拆工,真的怕面板不小心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條都是事先買好嗎?還是拆開後再買,等燈條來了再裝上?
因為小弟都是拆開看燈條型號,上網買,再裝回。等燈條 ...

99%先買好呀!事先搜尋拍賣網頁、GOOGLE維修紀錄。

除非遇到同型號用不同面板燈條才要拆開確認~
例如:
PHILIPS 50PFH4082/96 LED燈條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109307914917

网友:
引用 楼主:
99%先買好呀!事先搜尋拍賣網頁、GOOGLE維修紀錄。

除非遇到同型號用不同面板燈條才要拆開確認~

對阿! 我就是怕買錯了,或是遇到同型號但不同燈條規格就慘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