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熱水瓶CV-DYF40不過電(疑似電阻燒斷)

楼主(2023-12-30):
象印的熱水瓶突然不過電
本來以為是保險絲燒斷了

整體

整體

保險絲應該是在紅箭頭那邊應該有2個
結果是沒斷
後來注意到藍箭頭那個電阻焦焦的

電阻1

電阻1

電阻2

電阻2

拆下來量的確是斷了
它這個是36歐姆2瓦的電阻嗎
可是它不是色環電阻
是否規格上有什麼特殊之處?
它寫15^2 跟 6 是什麼意思呢?
我直接拿2瓦的金屬膜還是碳膜電阻直接換就可以了嗎?

謝謝~~

网友:
我只管是36歐姆2瓦金屬(氧化)膜電阻
其他就不理了

楼主:
補充一個東西
剛查到 Ω J 的 J 是表示誤差+-5%的意思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E%A9j-unit-used-for

网友:
基本上,越大顆的電阻越會使用文字而非色碼,以利辨識

框中M字代表 Matsushita (松下),就是 Panasonic

其他不明字碼可能是其他標示,例如年份、批次等等

由於工作在高溫情況,請使用同樣顏色外觀的電阻,這種灰白色霧面外觀的很可能是金屬氧化物膜(金屬氧化膜)電阻。金屬膜(金屬皮膜)的電阻應該也行。

這裡不要使用碳膜電阻 (2W的碳膜一般是黃色光亮表面),此種類的耐溫較低

焊接時,如果可以的話,不妨讓零件不要緊貼PCB,讓它離 PCB 約 1~2mm,以利各面氣流得以更加流通,稍有利於散熱。

楼主:
感覺我好像修不好了
電阻換上去之後
很快就焦掉了
然後又是斷電狀態

這是原本的顏色:

明顯藍色那環已經焦掉了:

我沒有找到問題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覺我好像修不好了
電阻換上去之後
很快就焦掉了

這是網上的一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_x_zaXWkig 象印熱水瓶 CV-DSF 4公升 無加熱維修

雖然影片中是換整片 PCB 處理的,但因問題恰好一樣,不妨參考一下,從中找找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