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LF-08 分離式不鏽鋼電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3-12-30):
SLF-08 分離式不鏽鋼電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SLF-08

2.拆開底座內部配置,目視掃描一遍就發現 3PIN 微動開關(15A/110V)本體已燒熔變形

3.首先檢測溫度保險絲(192°C/10A)已燒斷不通

4.再檢測保溫加熱片(110V/40W)也燒斷了(主人說送修前已不會保溫了)

5.檢測加熱管阻抗約17Ω~正常

6.找齊備品更換OK

7.組裝測試保溫模式消耗功率約40W(額定功率40W/110V)

8.煮飯消耗功率約696W(額定功率700W/110V)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老實說.很喜歡這樣的文章.電表探筆測哪裡.還有解說.這就是實例維修解說了.我們這些沒基礎的.可以依樣的偷學.可以把家裡類似的故障電器也拿來測看看.不會一頭霧水的有看沒有懂.

网友A:
可否請教一下加熱管阻抗約17Ω  如何大概計算....有點忘了  好像110V 開根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請教一下加熱管阻抗約17Ω  如何大概計算....有點忘了  好像110V 開根號.....? ...

歐姆定律 V / I = R,依照片中數值計算 111V / 6.29A = 17.6 Ω

不過由於金屬加熱絲一般具有的正溫度係數,未通電低溫時的電阻,有可能比通電高溫時的電阻低。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非常完整的分享

网友:
很棒的分享 感謝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