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不管腐蚀多严重的电池极片、用这个方法都可以轻松除锈

楼主(2023-12-31):
如果彈簧鏽到都斷了,那就只好換新極片了,這方法沒救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S_bJUj6p0

网友A:
通常開始腐蝕電池接觸片時,電路也都遭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開始腐蝕電池接觸片時,電路也都遭殃了。

一針見血.

楼主:
油管作著清潔的家庭偏方

電池漏液怎麼辦?4個方法,徹底清除電池腐蝕的漏液!不用找人維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1JDjBckVo

方法1
電池漏液導致遙控器無法使用,怎麼辦?
把電池拆出
遙控器殘餘很多電池的漏液,如何清潔?
檸檬汁具有酸性,能分解電池的漏液
使用檸檬汁和刷子清潔電池的漏液
用紙巾吸乾
吸乾後,放入電池
徹底清除電池漏液後,無法使用的遙控器恢復正常了

方法2
電池漏液怎麼處理?
把漏液的電池扔掉
使用白醋清潔遙控器電池的漏液
用白醋清潔漏液後,遙控器乾淨很多
再把新電池裝上即可

方法3
電池漏液結晶,如何清除?
使用WD-40防鏽劑清潔電池漏液
用刷子擦拭電池漏液
再用紙巾吸去電池漏液和多餘防鏽劑
再把新電池裝上
無法使用的遙控器恢復正常

方法4
遙控器電池漏液,無法使用,如何處理?
把漏液電池丟掉
使用刻磨機刮走電池腐蝕的漏液
也能用砂紙把電池腐蝕的漏液刮掉
刮掉電池漏液後,用紙巾清潔電器電池倉
放上新電池
電池漏液清潔後,不能用的遙控器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