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避坑”航空插头辨别真假

楼主(2023-12-31):
(无正文)

网友A:
這不是真假的問題是品質的問題。
我倒是對此航空接頭的名稱由來感到好奇,真正的航空業才沒用這種接頭,還是只要是外觀是圓形的都叫航空接頭。

許多不同型接頭都有相同的問題,不耐熱考驗著焊接的功力。
使用越普遍的接頭這種情況就越常發生,即使是台製的也不會好到哪裡。
製造生產的廠家很多,有些會顧品質,有些就是拼價格的,最好還是買上頭有標示廠徽的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真假的問題是品質的問題。
我倒是對此航空接頭的名稱由來感到好奇,真正的航空業才沒用這種接頭,還 ...

不確定由來的正確解答
但隨機撈了三個連結,參考看看
1. 航空插头为什么叫航空插头?航插的技术要求解读
2. 自动化技术科普:航空插头和圆形连接器的区别是什么?
3. 航空插头 (大陸百度百科:內文有條列部分更細的參數規格資訊,這篇太長就不轉貼上來了)

連結1內文 :

航空插頭為什麼叫航空插頭?航插的技術要求解讀
2022-06-09 17:21       發佈於:廣東省

航空插頭是電氣連接器的通用名稱,也稱為航空連接器、航空電氣連接器,因最先用於航空領域而得名。一般與航空插座配套使用,目前廣泛用於航海、航太、航空、國防、軍事、核工業、電力等領域,外殼材質常用鎂鋁合金、不銹鋼等,耐久性強。
在大陸的行業管理中,電連接器和開關、鍵盤等統稱為電連接器部件,電連接器部件和繼電器統稱為機電一體化。 連接器產品類型的劃分有些混亂,但從技術上看,連接器產品類別只有以下

三種基本的劃分方法:
①按連接方式劃分,有螺紋連接、卡口(快速)連接、鎖緊連接、推拉式連接、直通式連接;
②根據外形)圓形和矩形(橫截面)、
③不同工作頻率:低頻和高頻(以3MHz為界)。

航空插頭的技術參數通常有三種。
①電氣性能(額定電壓、額定電流、接觸電阻、耐電壓及絕緣電阻、遮罩性、射頻雜訊衰減值
②機械性能:接觸對數和針孔性、安裝方式和外形、外殼材質、絕緣體、接觸性、機械壽命等。
③環境技術性能:工作溫度、工作高度、振動、衝擊、恒加速度、密封性、鹽霧防止、濕氣防止、黴菌防止性能等。
航插技術要求
1、所有航空插頭、插插座的殼體採用阻燃等級絕緣外殼,防止航空插座和櫃體接觸,非金屬材質,外形為矩形;
2、遙測回路連接器,採用6芯航插,須有防開路功能(插頭拔下自動短路);
3、遙控回路採用4芯航插;
4、遙信回路採用6芯航插;
5、航插須配有專用PE連接位;且遮罩線連接早於插針連接,保證安全;
6、插頭、插座須有鎖緊部件,連接後防止脫落;
7、插芯優先採用直插式彈簧連接的免工具接線方式;
8、航插插芯內的插針須表面鍍銀;保證連接可靠性;
9、航空插頭、插座應採取防誤插設計,以防止現場誤插
10、運行環境溫度滿足-40℃~125C;
11、防護等級:IP65;
12、額定過電壓6kV;
13、有可靠防止凝露、結霜等設計。
所以從價格上來說,航空插頭品質決定了航空插頭價格。有些顧客問為什麼產品這麼貴。這個要考慮原材料、原始零部件的使用品質。
在工業控制產品方面,並非所有公司都能使用高品質的航空插頭。所以在價格上,他們吹牛說,他們的產品有多便宜多便宜,價格低的產品比不上原材料

連結2內文 :
自動化技術科普:航空插頭和圓形連接器的差別是什麼?德國雷根斯堡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航空插頭主要是圓形的,國際上稱為圓形連接器,更具體的是圓柱形的針電連接器。其基本特徵是航空插頭插座插都有螺絲扣,連接後,可以旋緊固定,不會脫落。一般的航空插頭包含傳輸資料和電源的接點。
航空這個名字並非嚴謹的分類,是屬於業界別名,航空插頭也叫軍用插頭,其實是屬於連接器的一種。航空插頭的名字來自於1930年代軍用飛機製造業。目前航空插頭的應用領域不僅在軍事裝備和製造方面,而且在醫療設備、自動化、鐵路運輸和其他可靠性至關重要的運作環境中。
應用領域的擴大,讓人們對航空插頭的名字產生了一些誤解。所以,在國際上,航空插頭的英文名稱就是圓形連接器Circular Connector,並非大家想像的翻譯Aviation Plug.。

航空插頭(航插)的基本特性與組件
航空插頭通常具有圍繞觸點的塑膠或金屬殼,其嵌入絕緣材料中以保持它們的對準。這些端子通常與電纜配對,這種結構使它們特別耐環境幹擾和意外去耦。

航空插頭(航插)的分類
在大陸航空插頭產業管理中,把連接器與開關、鍵盤等統稱為電接插元件,而電接插元件與繼電器則統稱機電組件。連接器產品類型的劃分雖然有些混亂,但從技術上看,連接器產品類別只有兩種基本的劃分辦法:
①按外形結構:圓形和矩形(橫截面),
②按工作頻率:低頻和高頻(以3MHz為界)。

1. 以引腳數量(針數、芯數)分類的航空插頭
通常航空插頭的每個端子三個,六個或八個引腳(針數、芯數)。

2. 根據製造規格、尺寸、連接角度以及連接和斷開模式來區分航空插頭。
航空插頭的標準:標準航空插頭通常是指其設計符合德國國標或美國軍用標準(美軍標準)。依尺寸分可分為微型、小型航空插頭。

德國標準航空插頭(德標DIN標準航插)
DIN 標準(DeutschesInstitut für Normung,德國國家標準化機構):DIN航空插頭符合德國電氣標準。DIN標準包括高頻功能和標誌性功能,例如保護金屬外殼和帶有凹口的圓形端子。這種結構可確保它們與正確的配合配對。

美軍標準航空插頭(美標航插)
MIL-標準(軍用規格):製造商根據軍事和航空航太應用的最佳實踐設計MIL-Spec連接器。這些堅固的連接器非常適合高衝擊使用,並且極易抵抗極端環境。由於端子周圍有強大的環氧樹脂密封,因此一些MIL連接器實際上是密封的或氣密的,大多數MIL連接器都是防水的。
微米或奈米:微小型和奈米微型航空插頭具有更小的引腳和插孔直徑以及更窄間距的觸點。這種結構有助於節省終端表面的表面空間,並減少了連接器對組件的額外重量。

航空插頭終端連接方式
與大多數類型的電連接器一樣,航空插頭具有多種端接類型。您選擇的終端類型決定了每個連接器組件中電觸點之間連接的性質。選項因成本,連接和斷開方便,以及防止篡改,磨損和環境損壞而異。主要的介面類型有絕緣位移、焊接、繞線、螺絲或凸耳、壓接。

航空插頭的尺寸M8/M5/M12
根據連接的特定目的,圓形航空插頭有多種接觸尺寸和外殼尺寸,直徑可測量(M8/M5/M12)。感測器和其他精密高靈敏度的應用是較小外殼直徑的航空插頭的典型應用領域;較大的殼體直徑更適合傳輸功率,例如用在農業機械方面。

航空插頭(圓形連接器)的優點和缺點和矩形連接器相比
優點:圓形航空插頭是需要具有更堅固端子的電連接器的應用的理想選擇。圓柱形狀使它們特別耐機械湍流和衝擊損壞。
缺點:圓形航空插頭表面區域限制了航空插頭表面上的引腳和插孔的排列;
         而矩形連接器可以在更小的表面區域上以更大和均勻的間距安裝更多的觸點。

网友:
我是不知道這是不是航空業的接頭,有沒有可能是"空中接頭"的概念?

网友:
用航空接頭這字去搜尋可以搜出一堆各種不同形狀與尺寸的接頭。
果然又是大陸那邊發明的名詞將這些圓型帶鎖扣的接頭統稱為航空接頭。

以前我們在軍品或航太業不是用製造廠商的名稱來簡單稱呼就是以用途種類來叫,
例如 Amphenol 或 JAE 或圓型綠色外觀就統稱軍規接頭,每一種接頭都有其專有編號才是正確名稱。
以前就沒有聽過航空接頭這名稱直到這些年來才聽到,這個名稱實在是太籠統,直接叫圓形接頭不就好了。
這帖的 T12 用的接頭型號為 GX12-3,但好像沒人會這樣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