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Z97-A USB 3.1 開機慢 缺ME

楼主(2024-01-01):
型號:Z97-A USB 3.1
狀況描述:可開機可跑馬,會卡碼63或6A
     無讀顯-卡約半分鐘後,蜂鳴器會響缺顯示
     有獨顯-卡約半分鐘後,可顯示可進入BIOS

進入BIOS,發現ME欄位為N/A
刷過官方版(0305 2801)均無效,狀況都一樣
看來問題是缺ME導致開機慢

缺ME

外觀

另發現出廠時的錯誤,BIOS腳座擺錯方向
當初刷好後,上電不跑馬並聞到一股高溫味道,一摸BIOS燙手,才發現BIOS是裝反了

徵求可開機的BIOS

网友A:
官網應該就可以 就先抓第一版試試看

网友B:
爬文一下,好像要使用原機備份,再從官網分離ME出來合?

網路上抓別人備份的+合成官網分離的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應該就可以 就先抓第一版試試看

有試過最早版本0305 測試版3503都一樣
ME欄位都是N/A

另試過Z97-A 也是雷同

量測橋電壓ME 1.07V PCH 1.0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爬文一下,好像要使用原機備份,再從官網分離ME出來合?

網路上抓別人備份的+合成官網分離的ME

感謝大俠提供,但試過一樣開機慢 ME欄位N/A

這張上一手有刷過BIOS,原本的應該不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俠提供,但試過一樣開機慢 ME欄位N/A

這張上一手有刷過BIOS,原本的應該不見了...

要不要嘗試換一顆燒錄?!

网友B:
那就官網或是我那版,等到亮機後關機,再讀出來和 "燒錄前"  同一個檔案比對,

官網的是乾淨的ME,亮機後ME區塊會被南橋改寫

如果一模一樣,表示南橋沒有對ME模塊進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官網或是我那版,等到亮機後關機,再讀出來和 "燒錄前"  同一個檔案比對,

官網的是乾淨的ME,亮機後M ...

看來PCH的ME區塊有問題了

使用UEFI TOOL  抽出ME區塊,使用HxD比較開機前後
兩者完全相同,沒有被配置過

附上ME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嘗試換一顆燒錄?!

換過一顆狀況依舊...
比較過開機前後ME區塊都是相同,看來ME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過一顆狀況依舊...
比較過開機前後ME區塊都是相同,看來ME有問題

能否改用進系統用軟體更新ME?!

若還是不行,我會懷疑PCH有問題或是與ME相關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改用進系統用軟體更新ME?!

若還是不行,我會懷疑PCH有問題或是與ME相關的問題?! ...

試過BIOS中更新程式-無解
改ME供電電路-無解
系統中的ME更新程式-無法抓到版本無法更新

看來是PCH-ME區塊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試過BIOS中更新程式-無解
改ME供電電路-無解
系統中的ME更新程式-無法抓到版本無法更新

S_SLP_A#
PU1
檢查這兩個訊號

网友D:
ME版本:1.官網6個BIOS全部都是 9.1.25.1005

            2.你的ME:9.1.1.1000

建議將官網3503.CAP轉BIN.....直接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_SLP_A#
PU1
檢查這兩個訊號

PU1 這顆IC已經拔除
S_SLP_A# 開機到BIOS畫面下都為高電平(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版本:1.官網6個BIOS全部都是 9.1.25.1005

            2.你的ME:9.1.1.1000

官方版本已經燒錄多版均無效
目前可能是PCH本體異常了

网友:
之前同样有块该主板也是同样问题,mark一下。

网友:
Z97-a MB0JL0.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6)
Z97-a MB0JL0.part2.rar (2 MB, 下載次數: 4)
Z97-a MB0JL0.part3.rar (938.13 KB, 下載次數: 4)

試試看這BIOS

网友E:
目前手邊3張板子都是這問題,無一例外都是ME供電1.05曾經異常過,雖然已經拔了29芯片
但情況是進入BIOS,ME版本丟失,時有時無,估計PCH本體已經故障
這情況只能換PCH來驗證看看是否有問題

楼主:
感謝提供
經燒錄上機測試,還是一樣循環卡碼開機慢,卡69 報錯燈PCH
看來真是PCH異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手邊3張板子都是這問題,無一例外都是ME供電1.05曾經異常過,雖然已經拔了29芯片
但情況是進入BIOS,ME ...

狀況相同
BIOS中ME偶爾會出現0.0.0.0,多數都是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