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來操作一套非常精準可靠的檢驗黃金與k金成色的套件組

楼主(2024-01-02):
最近金價漲的又高又穩,就來玩玩十多年前玩過的東西
是一套非常精準可靠的驗k金成色套件組
十幾年沒有使用了,這二天才再拿出來試看看還能不能用
不要小看這個東西,不少銀樓的大老闆,當年都是靠這套設備
賺來上千萬的身家..我自己當年都靠這個賺了好幾桶金

网友A:
相當專業的工具啊!  金子做的,應該不便宜...

提供幾個現代的不同定量方法,請參考:

要檢驗黃金純度,馬上可以想到的就是裸奔的始祖,阿基米德,他的檢驗方法至今雖然都還適用,只是操作比較複雜,過程中造成誤差的因素比較多,現今應該不常使用了。

現在常用的方法,一樣是基於密度測量,可以算是阿基米德方法的改進,這個方法是其實是浮力法,台灣沒有通用的名稱,有稱水秤法,大陸則通稱為黃金吊水法或水吊法。

早年精密的秤可能頗稀有昂貴,隨著技術的進步,近年精密的數位電子秤已不難取得。

原理: 浮力等於物體排除的水的重量,水的密度(比重)約是1g/cm^3,因此測量浮力即可得知體積。如果要比較精密則再考慮不同溫度下水密度的差異。

還有一種方法是光譜法,可以得知各種金屬成份的比例,但這個方法的問題是只能檢驗表面的成份,深層的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當專業的工具啊!  金子做的,應該不便宜...

水比重要熔成一整塊才能測,只要形狀有彎折或有中空的東西,如戒指這類的全都不行,而x-ray要騙過這台機器太簡單了,只要用藥水泡過,一塊10k的k金可以測出14k以上的黃金含量,所以那個依然要搭配水比重跟我這次用的這種試金石對色法才能做出精準無誤的測量.

网友:
牛的測試法.. 比較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當專業的工具啊!  金子做的,應該不便宜...

只能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K金要確定各項成份可以用XRF,就像T大提到的,有心搞包餡的還是騙的過

楼主:
專業的程式來了.. 用這個來計算k金的黃金含量
跟x-ray光譜儀測出來的數值,誤差範圍在 0.1% 以內
不是1%是0.1%以內,算出來的數值精準到台灣最大間的黃金回收廠
用的都是相同的公式來回收黃金.

這是十多年前k金換現金滿街都有時
某貴金屬加盟店使用的回收系統
其k金估算的精準度
跟x-ray 貴金屬光譜儀以黃k跟純金來說
其誤差值在0.1%以內當年我自己測試了數十次
來來回回,拿去友人店裡一台要價近百萬的貴金屬光譜儀
實際測量與比對後
確定真的算出來的有這麼準...
而著名的煌隆貴金屬在回收黃金與k金時
使用的公式與對照表算出來的結果都跟這個程式算出來的
誤差不到0.02%,幾乎相同...
但這個程式無腦多了,不用在那裡對表算半天..
所以只要有試金石加上這個程式
不管是要回收黃金還是自己做實驗與測試
全都能用這二個吃遍天下
不需要x-ray光譜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