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喬山 HM190 筋膜槍 ㄇ字槍頭斷掉嘗試維修

楼主(2024-01-02):
這支筋膜槍是烏骨雞學姐送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817-1-1.html

▼不過昨天打著打著其中一個槍頭就斷掉了。

▼糟糕的是有一節還斷在裡面。

▼費了一些時間才把斷的部份給挖出來。

▼先用對岸某牌超強力膠水先行黏合並用強力夾固定,膠水再黏也不可能撐的住筋膜槍的撞擊,等乾了再來做加強。

▼這支筋膜槍的頭部是塗裝環保材質,發現表面已經黏黏的很噁心,這個倒容易解決,用烏骨雞學姐在販售的電路板清潔劑就可以清除,大家看看效果。

等膠水乾了繼續

网友A:
按摩頭中空放適合木頭進去補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摩頭中空放適合木頭進去補強

我是打算等膠水乾了鎖一支差不多大的螺絲進去。

网友B:
肩頸頂摳摳,打到斷掉也是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肩頸頂摳摳,打到斷掉也是不簡單~~

這是我使用錯誤,筋膜槍其實是要垂直打,因為某些部位自己垂直打不到就會斜著打,再加上我施加壓力才導致槍頭斷掉。
這也是當個經驗。

楼主:
要來找一支直徑5.5mm,不含螺絲頭長度至少55mm 的長螺絲。

楼主:
1樓可看出ㄇ字槍頭底部原本就是中空,先把它直接貫通。

▼剛剛去leo.rain 那裡A 了一組長螺絲。

▼拿出我許多年沒在使用的日本王子牌小噴燈,裡面居然還有瓦斯,可見密封程度非常好。

▼螺絲先鎖一小螺母,然後把螺母烤熱,趁著熱度還夠把螺母"擠"進ㄇ字槍頭中間。

▼把底部的孔鑽大孔一些,以便鎖緊螺絲時,螺絲頭可以平整。

我想這樣應該可以用很久了吧!

网友C:
很久以前,有位同事拿了一個小朋友的玩具,身高二三十公分的超人力霸王,足踝斷了,請我幫忙處理。
那時做法是,上下鑽孔,點入快乾膠,殖入3A二極體的引腳。

由於沒算準,引腳截斷面會增加些許長度。
最終足踝多了幾分間隙,意外有了點活動空間...

這不得了,小朋友 沒排斥  反而最喜愛這部位。

幾天後,同事轉述小朋友的請求,將超人力霸王肢解,然後做成活動的...
咦!!! 小朋友喜歡肢解心愛的玩具,為什麼口味如此之重?

有點難度,但不是沒法子,

那時用的是--押扣(外套鈕扣的一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有位同事拿了一個小朋友的玩具,身高二三十公分的超人力霸王,足踝斷了,請我幫忙處理。
那時做 ...

小時侯玩模型都是用細銅棒做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有位同事拿了一個小朋友的玩具,身高二三十公分的超人力霸王,足踝斷了,請我幫忙處理。
那時做 ...

雖然我不知道你修理後的樣子,但是我想到這兩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060-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87-1-1.html

修理過這個地方永遠不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