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求解

楼主(2024-01-02):
美光 BX500 上面的一顆電源 IC,網路上圖片多

我拆機的絲印是 273Y,網路上找到的也都是 273J、 273L、273P 、273V

所以有方向 273 但還在找

自已拆的

取自網路

-
-
-
-
-
-
突然想到自已有一張正常的BX500,用來比對,確定此 IC 的 3.3V 沒有輸出,打阻值沒有短路

网友A:
楊大俠的意思是想要一顆絲印273x 的SOT-23-5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楊大俠的意思是想要一顆絲印273x 的SOT-23-5嗎?

但腳位得符合,學姊的賣場有同規的?

--
剛好我用的 USB外接板是裸裝的,上面有 3V 的電,直接飛過來驗證!解決!

就是它故障了,只要這顆五腳273 輸出 3.3V ,正面的 3.3V 及其他電壓才會正常輸出

但這塊USB外接板沒有5V轉3V的芯片3V不知道哪來的,怕備份一半就掛了
↑經查詢USB外接板主控Initio INIC-3619,3.3V 是它輸出

飛線的地方是USB板韌體IC第八腳VCC

想到了!把另一片正常的BX500 273五腳借過來先將資料備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腳位得符合,學姊的賣場有同規的?

--

神招啊,這個學起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腳位得符合,學姊的賣場有同規的?

--

我是想起朋友上次給一些報廢的SSD 或許裡面有這顆IC,只是我不知道把板子塞那裡去了,我要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起朋友上次給一些報廢的SSD 或許裡面有這顆IC,只是我不知道把板子塞那裡去了,我要找一找。 ...

感謝老大

在網路上找了一堆,少數第1腳是GND的,還有分 無電感的,

這才發現其他的 1.2V、1.8V 都有晶片經過電感

這顆沒有,這種算是 線性穩壓 LDO ?

--
TPS709 系列應該可以代用:
TPS709B33DBVR,Fixed output 3.3V,絲印 13C7

楼主:
   以為撿漏

交換 273 電源 IC 狀況一樣

摳掉旁邊3V輸出端的電容一樣無輸出

再次引用外接盒的 3V,先不除錯了,備份先

40GB資料備份過程沒有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