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地機鋰電池ATMEL1448加密求救

楼主(2024-01-03):
站上標得;[已兌換]會員拿來的日本掃地機器人 Xrobot Mao 標酷幣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36-1-1.html

想說連接電池的主板與連到主控PCB板,只有3條線,於是把它拆下,直接接電池保護板,P+  P-
白色+NTC10K連到P-,結果不啟動. 電也充不進,把P--解下,充電中再接上,可以動作了,但是左右前進後退幾次,就停機,燈全部閃警告,需再按其中一按鍵,才重回待機狀態。
懷疑是ATMEL1448加密了,請問大家下一步要如何做?

想說能把另兩個接點連B1:3.7,B2;7.4A8 ?

搜不到腳位圖,只有賣家資料,束手無策

請大家幫幫忙,有解決辦法嗎?

補充;買不到電池,會員制,有維修廠商,詢問電池價格,說不能直接賣,會被封鎖。

网友:
啥!買個電池還要會員制?

网友A:
"連接電池的主板與連到主控PCB板,只有3條線,於是把它拆下,直接接電池保護板,P+  P-
白色+NTC10K連到P-,結果不啟動. 電也充不進,把P--解下,充電中再接上,可以動作了,"

"想說能把另兩個接點連B1:3.7,B2;7.4A8 ?"

看不懂這段寫甚麼?
現在是有接上電池嗎? 串聯個數和原來一樣嗎?

Xrobot Mao 沒用過,
但irobot有遇過這情況,當時NTC接錯,
會有"左右前進後退幾次,就停機,燈全部閃警告,需再按其中一按鍵,才重回待機狀態。"

MCU如果有加密,應該完全沒有啟動的機會,
就像dyson無線吸塵器,一旦鎖板,
完全無法啟動,只會亮故障燈,
必須重新燒錄解鎖,

照你畫的圖,NTC先接47kohm,才會接GND,
不該NTC直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接電池的主板與連到主控PCB板,只有3條線,於是把它拆下,直接接電池保護板,P+  P-
白色+NTC10K連到 ...

電池接上了,變壓器輸入24V1A,推測後用5串21V。

NTC用10K,現在改50K,情況一樣。

電池連接座.共有5個接點,白色NTC.與上圖線路無阻值,判斷無關。扣除GND.ACC,目前摸索.另兩個接點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接上了,變壓器輸入24V1A,推測後用5串21V。

NTC用10K,現在改50K,情況一樣。

似乎看懂你的文意了,
電池接法是自己揣摩出來,
(因為機子沒附電池,網路上也找不到電池)

如果真的是5顆電池串聯,
除了P+, P-, NTC,之外的兩個接點,
很可能是用來通訊加密的,
(dyson電池就是這樣,有兩個接點用來傳數位訊號,)

暫時無解,這廠商太神秘,
google不到電池相關資料 XD

网友:
Xrobot Mao =BMXrobot Mao  ?

真是太神秘惹,

楼主:
銷售連結;不是連不上.就是銷售一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銷售連結;不是連不上.就是銷售一空。

電池照片上的規格,
14.8V 應該是 "鋰電4串",

https://www.anewpow.com/
這廠商有問看是否能買電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照片上的規格,
14.8V 應該是 "鋰電4串",

謝謝!有找到使用說明書DC14.4V。4串

電池詢問中

補充;改4串狀況一樣

网友:
看來買這類產品都要先問能不能自己換電池?

网友B:
ATMEL 1448  ... 你看錯 不是這行  是第二行 ATtiny13A   AT是ATMEL 公司的 tiny13A
是 微處理器  PIN_8 電源正 PIN_4 電源負  其他PIN都是 IO輸出入複合多功能
但功能大概是 [與主板進行身分ID驗證]   第二可能如你所述[加密]

网友C:
就如同筆電的電池一樣,電池本身甚至是好的,只是保護板鎖住了,一般人無法解開而已。
大家常見的商品應用到極致應該是蘋果,裡面能換的幾乎都有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L 1448  ... 你看錯 不是這行  是第二行 ATtiny13A   AT是ATMEL 公司的 tiny13A
是 微處理器  PIN_8 電 ...

謝謝!我畫好線路板;

主板照;應該是與MC34063通訊
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92958/STMICROELECTRONICS/MC34063/1621/1/MC34063.html

向代理公司買電池的回覆;

搞了半天,摸不著邊,乾脆是看連接遙控器;可以開關機,不能自動清掃,用定點掃;可控制但碰到障礙,退後十公分,停住待機後按左右轉會轉彎後直行。

到這裡又感覺是主板.主控IC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如同筆電的電池一樣,電池本身甚至是好的,只是保護板鎖住了,一般人無法解開而已。
大家常見的商品應用 ...

請問老大,筆電電池保護板有辦法讀出資料跟修改嗎,想找個鎖住的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老大,筆電電池保護板有辦法讀出資料跟修改嗎,想找個鎖住的來玩

我曾經問幾位維修筆電的朋友,筆電的電路圖並沒有內含電池內部保護板的電路圖,也就是如同筆電的電源供應器一定不會有電路圖。
要讀出資料應該是可以的,只是這方面我也沒有研究,台灣的維修技師遇到要換筆電電池也是買大陸的副廠電池,或許大陸有這種專解密電池保護板的論壇也說不定。

楼主:
補充;遙控無法設定,只有簡單的功能,充電座連不上。

网友:
大廠牌與暢銷的機型有可能會有人 PO 出如何解電池保護碼,先要花時間去對岸搜尋帖子。
例如戴森 V6V7V8 就能解,但還需要點功力或造化與運氣。
不想幫那些論壇宣傳所以也只有貼照片,事實上我的帳號等級也不夠許多帖子也無法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我畫好線路板;

電池相關有極高危險性,本文僅技術研究,不負責任合生命安全健康與精神以及財物損失

線路板是個檢查電路,ATtiny13A PIN_2 PIN_3  經過兩個[?][?] 與 核對認證電池模組(其內應是有個相應認證電路)
然後  ATtiny13A PIN_6  控制 K72(2N7002 NMOS)
再控制到 BA1A19   決定關閉或開啟連通 電池_P+ 與 主板P+

沒了鑰匙,該如何開門鎖?
把鎖拆了唄!!  不(或沒有)鎖 就沒事了!!

K72(2N7002 NMOS)  或  BA1A19  將DS 短路  這個鎖頭就沒作用了
這樣 電池_P+ 與 主板P+ 就相連通了

增加的電池組 別忘了 要有4串保護板

補充內容 (2024-1-11 10:22 AM):
NTC  暫時先接 10KR 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相關有極高危險性,本文僅技術研究,不負責任合生命安全健康與精神以及財物損失

線路板是個檢查電路 ...

我就是拆了這片保護板,結果是只能手動簡單的遙控,主機與充電座.要用rest連通,又連不上,所以才懷疑與主板有通訊,主板的MC34063第3腳的震盪是怎麼來的;

1.比較器的反相輸入端(腳5)透過外接分壓電阻R1、R2監視輸出電壓。其中,輸出電壓U。=1.25(1+R2/R1)由公式可知輸出電壓。僅與R1、R2數值有關,因1.25V為基準電壓,恆定不變。若R1、R2阻值穩定,U。亦穩定。

2.腳5電壓與內部基準電壓1.25V同時送人內部比較器進行電壓比較。當腳5的電壓值低於內部基準(1.25V)時,比較器輸出為跳變電壓,開啟R—S觸發器的S腳控制門,R—S觸發器在內部振盪器的驅動下,Q端為「1」狀態(高電位),驅動管T2導通,開關管T1亦導通,使輸入電壓Ui向輸出濾波器電容Co充電以提高U。,達到自動控制U。穩定的作用。

3.當腳5的電壓值高於內部基準(1.25V)時,R—S觸發器的S腳控制閘被封鎖,Q端為「0」狀態(低電平),T2截止,T1亦截止。

4.振盪器的Ipk輸入(腳7)用於監控開關管T1的峰值電流,以控制振盪器的脈衝輸出到R—S觸發器的Q端。

5.腳3外接振盪器所需的定時電容Co電容值的大小決定振盪器頻率的高低,亦決定開關管T1的通斷時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拆了這片保護板,結果是只能手動簡單的遙控,主機與充電座.要用rest連通,又連不上,所以才懷疑與 ...

這片門神擋路的板子上  RB是空的  所以 NTC沒接到 ATtiny13A_#1REST
我建議  NTC  暫時先接 模擬的 補通電阻 10KR 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門神擋路的板子上  RB是空的  所以 NTC沒接到 ATtiny13A_#1REST
我建議  NTC  暫時先接 模擬的 補 ...

本來是NTC接10K至GND,後來3.4樓建議47K,改50K,狀況一樣,沒有改回來。

現在也不知道10或50K才正確。

保護板有接45度,常閉.溫度開關。

補充;昨天有用遙控.手動掃了近一個小時,沒有異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是NTC接10K至GND,後來3.4樓建議47K,改50K,狀況一樣,沒有改回來。

現在也不知道10或50K才正確。

哦~那要認真點對待了
剛剛還想偷懶不動腦的話  接到 P+ 再試 5...10 ... 47  K

認真點對待 就是 查NTC 到主板接往哪裡 .. 再細推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