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E27亮博士燈泡維修討論

楼主(2024-01-05):
燈珠是2835,但電壓我不知道多少?
輸出總電壓量測是118左右,118/24大約5V

我使用一般的短路法,像這顆有三個串聯迴路
上面只壞一顆,所以很好找,但另兩個壞超過一顆短路法就不好用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vbr87RwuM

搜尋其他方法還有,
有電池法、電筆法、USB供電法
我試了電筆法,供電中用電筆去測沒有用(作者影片中忘記說要供電)

USB供電法也沒用,照理USB 5V輸出應該電壓夠

另外前天修好一顆三個迴路各壞一顆,壽命只到昨天晚上,我看著它閃了幾下,就全滅了!
我想修這種是不是全部燈珠都要換?燈珠會熱衰退?

网友:
用電表的LED檔或二極體檔去測單顆就行了(斷電測),
會微微的發光,
白光沒意外的話是3V~3.6V,
用5V去點會亮,
用100V去點也會亮,
但跟煙火一樣,

2835規格

网友:
LED電路板上面有註記 3*8,
應該是三串並聯,每串8顆。

電壓計算應該是 118/8 = 14.75

不過我拆那麼多燈泡,沒看過有這種電壓規格。
E27燈泡使用的LED顆粒 比較常見的有 8V/5V/~3V
我猜這種型號的燈泡,單顆LED工作電壓可能是 8V。

各並聯電路上的LED顆粒數應該要一樣。
其中一路少一顆,最好其他並聯電路也要短路一顆,讓每條線路的負載要一樣。

例如:
原本是3*8 =(8+8+8),各並聯電路都少一顆就變成  3*7 = (7+7+7)。
不要改成 8+8+7。
這樣才能使用久一點,不然並聯負載不一樣,很快就壞其他電流量較大的顆粒。

网友:
我手邊也有一顆一樣的,8串3並(板子上標示3*8),單顆LED  7V才開始微亮,
表示裡面是3顆LED串起來的,工作電壓應該是9(v)x8(顆) = 72v,
露天有9V的 2835 LED可買,淘寶買就更便宜了(樓上有標示規格)
使用時建議可以適當的加大驅動板上的CS電阻,意思是,原本如果是兩顆1ohm電阻並聯,
那就移除一顆,這樣可以降低功率,減少發熱
詳細操作請搜尋站內  "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 "
希望有幫到您

网友A:
2835是封裝Size, 內部封幾顆LED cell? 看設計。單顆裡多串LED的封裝直接用電表就測不出來了。

可利用燈泡裡的電源板改裝成"定電流LED tester"

量測一顆封裝電壓

量測二顆封裝電壓

网友B:
8串3並9v的燈珠,空載的電壓推算是不准的,要知道用瓦數去推算,2835有3V,6V,9V的亂換還是會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串3並9v的燈珠,空載的電壓推算是不准的,要知道用瓦數去推算,2835有3V,6V,9V的亂換還是會壞的。 ...

所以計算方式

18W=Ix120V
I=0.15A
18W/3=6W
6W/0.15A=40V一迴路
40V/8顆=5V
這樣計算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5是封裝Size, 內部封幾顆LED cell? 看設計。單顆裡多串LED的封裝直接用電表就測不出來了。

這是DIY還是買的?
看起來就很方便

原本電路是定電壓可以改成定電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DIY還是買的?
看起來就很方便

是DIY的,外加一個AC adapter殼

一般LED Driver (電源板) 都是定電流喔,最好是找隔離式的不然容易被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計算方式

18W=Ix120V

4樓 B大大的附圖(左下)就有答案了,連串接線路都有畫上去。

2835 9V 60mA 0.5W
3p 8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IY的,外加一個AC adapter殼

一般LED Driver (電源板) 都是定電流喔,最好是找隔離式的不然容易被電 ...

evanibm有發過修改的實做教學嗎?

電源版一樣接110V市電,但接電錶的插頭是從版上哪裡拉出來?還有表筆是對應板子上哪兩接點?

楼主:
知道電壓後就比較好抓了
串接兩顆18650測試
壞的一堆,這要拿電熨斗換燈珠

网友A:
引用 楼主:
evanibm有發過修改的實做教學嗎?

電源版一樣接110V市電,但接電錶的插頭是從版上哪裡拉出來?還有表筆 ...

這是參考的原圖,加一些註解供參考
因為電源板一般都是設計驅動幾個並聯迴路電流較高,所以需串聯限流電阻,取 5mA 即可。
這LED tester也能用來測試 Zener,很好用

网友:
另外還能測出內傷的LED,迴路裡存在壓降不同的LED,並聯迴路電流就走短路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參考的原圖,加一些註解供參考
因為電源板一般都是設計驅動幾個並聯迴路電流較高,所以需串聯限流電 ...

再請問你的電錶COM和電壓是接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你的電錶COM和電壓是接哪裡?

紅色圈的部分背後就是像右邊小圖,用來插到電表上(物理上相當於"電表孔位->串接這個電路->串接表筆",事實上是"電路輸出並聯到電表孔與表筆)

再給個原型圖,只是將電源板塞入電源外殼內

楼主:
已經買了燈珠要來換,
我發現用熱風槍怎麼吹錫就是不融,
這隻溫度應該夠300度,不知道為什麼下不來?
上面要同時烙鐵加熱?

暫時不考慮用加熱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經買了燈珠要來換,
我發現用熱風槍怎麼吹錫就是不融,
這隻溫度應該夠300度,不知道為什麼下不來?

熱風槍出風口可以縮小到5mm直徑,就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風槍出風口可以縮小到5mm直徑,就很好用了。

手持式的沒有這麼小的縮口,要拆焊熱風槍
目前最小到20mm,本來想說再套一個,但規格沒有23.5-24.0的

賣家還特地標榜手持不能用

我想想辦法把23.5mm外管套到變只有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