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PCIEX16 無法識別顯卡 | 燒板 gigabyte B360 AORUS GAMING 3 WIFI (rev. 1.0)

楼主(2024-01-05):
主板型號 :gigabyte B360 AORUS GAMING 3 WIFI (rev. 1.0)
2024-01-05 13_17_37-mb_manual_b360-aorus-gaming-3wifi_1003_190613_c.pdf —
症狀: 疑似因顯卡PCIE12V短路導致PCIEX16插槽燒板。

         已確認內顯正常,顯卡正常,置換到另外兩根PCIE插槽(x4、x1_3)可辨識。

         目前確認B1 12V對地二極值為OL、B10 3VSB為偏高的0.300(正常其餘為0.080V)、

         更正:因轉接板誤判A1 PRSNT#1 為正常(正常為短路)、SMCLK/SMDAT為0.560 0.590(正常為0.350)、

         兩對CLK是正常的、RESET正常。

         CPU負載高的時候會有電感聲響,參考部分電路設計,有些SMCLK、SMDAT是接到VCORE IC。

想確認是否為直連PCH或是單純燒斷線路/被動元件,評估修復的可能性?!

update :按照intel B360 block diagram,這條PCIEX16是CPU提供,也許CPU內部這條Channel掛了?!

希望有先進提供點位圖或同一代PCH之電路圖協助判斷,感謝~

補充內容 (2024-1-6 12:41 AM):
找到問題點,已解決。

网友A:
手邊有點位,電路圖...沒有
B360 AORUS GAMING 3 WIFI 1.0.zip (970.46 KB, 下載次數: 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邊有點位,電路圖...沒有

感謝Q大協助與分享點位圖

只有點位圖也夠用!

PARN1、2 OL,接往ATX24 12V。

PAR4/5分別為SMCLK/SMDAT,該阻值正常。

B10、B8正常。

只有12V斷線,這位置很不好處理,要移開電解電容還有卡在PCIE金屬件才能焊上0歐姆。
2024-01-05 16_09_21-C__Temp_7zO8017B8CF_B360 AORUS GAMING 3 WIFI

网友B:
已解決
感謝分享
覺得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解決
感謝分享
覺得厲害

e大過譽了  片家~片家~

當下燒板,味道不是很濃烈,所以將燒線路也涵蓋其中可能性。

清潔劑清理PARN1的時候,棉花就有焦黃的顏色出來。

換特尖烙鐵頭就能將小一點的0歐姆焊上去,靠近PCIE插槽內的PAD也能夠伸進去焊接。

沒搞壞這根PCIEX16算是萬幸,也還好不用拆旁邊的固態電容,沒讓這個工程量與工時提高。

网友B:
覺得厲害
是不敢想像技術與細心

以前用石頭amd 主機板3年故障換過10次,晶片由4換成7
後來就購買退役商用電腦加sata SSD而已,還附贈WIN7 PRO 序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覺得厲害
是不敢想像技術與細心
套裝機與組裝各有優缺點與不同市場取向。

當初第一台電腦是買acer PII 350Mhz,期間壞了主機板、56k數據機、硬碟,

當時顯卡是RageIIC還懵懂地想玩3D遊戲@@想當然光是過場動畫就跟定格動畫差不多...

繳了些學費後,自己到圖書館研讀DIY電腦雜誌才略有概念。

畢竟電子科不懂電腦實在說不過去,五年的課程也都跟電腦密切相關。

手邊華碩AM3主機板M4A79XTD EVO至今還仍在服役中,真的是不可多得的高階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