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 NH-VCF18 電源板電阻

楼主(2024-01-06):
請問電源板上這個綠色的電阻似乎很少見,上網查只有淘寶有賣(金屬氧化皮膜電阻?)但是其中一個2.4M似乎氧化物電阻很少阻值這麼大的,請問可以用甚麼代替嗎?

网友A:
2.4M 相當 1.2M 兩支串接,
這1.2M數值就不難找,實體店電子零件材料行也會有

怎樣焊接的美觀與安裝 要先預先花點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M 相當 1.2M 兩支串接,
這1.2M數值就不難找,實體店電子零件材料行也會有

收到,謝謝!

网友B:
我修過的象印IH鍋,這2顆只碰過 200k 和 150k的,還沒遇到過2.4M的,很怪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過的象印IH鍋,這2顆只碰過 200k 和 150k的,還沒遇到過2.4M的,很怪喔?

真的是棕綠黃紅...看反色碼...

請問大師這個IH電源板常見容易壞的有哪幾個元件? 我沒能力查修電路,只能換換電阻跟電解電容死馬當活馬醫試試..

故障症狀是上電後有時候可正常工作,有時候完全無畫面罷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棕綠黃紅...看反色碼...

請問大師這個IH電源板常見容易壞的有哪幾個元件? 我沒能力查修電路,只能 ...

通常壞200K比較多,出現症狀是H04,如果是150K壞,出現症狀E06

依你描述狀況: 看看大顆零件有沒有脫焊鬆動(尤其是LC濾波),檢查焊點有無氧化吃錫不良,各端線有無插緊,軟排有無折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壞200K比較多,出現症狀是H04,如果是150K壞,出現症狀E06

依你描述狀況: 看看大顆零件有沒有脫焊鬆 ...

感謝指點迷津,我再努力看看

网友:
最近也在修飯鍋跟熱水壺

网友C:
這兩是 紅黑黃 跟 紅黃綠 吧
沒計錯應是 20k 跟 240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兩是 紅黑黃 跟 紅黃綠 吧
沒計錯應是 20k 跟 240k

怎感覺這電阻色碼計算怎怪怪的
紅黑黃 不是 2 0 4  等於 240K 嗎?
紅黃綠 不是 2 4 5  等於 2.4M 嗎?

補充內容 (2024-1-20 12:08 AM):
先人打鼓有時錯 腳步踩差誰人無
更正  204 應該是 200K 不是 240K 特此更正

网友:
剛找了一下check...計錯了
https://www.digikey.hk/zh/resources/conversion-calculators/conversion-calculator-resistor-color-code
有計算機
是200k 跟 2.4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感覺這電阻色碼計算怎怪怪的
紅黑黃 不是 2 0 4  等於 240K 嗎?
紅黃綠 不是 2 4 5  等於 2.4M 嗎?

紅黃綠 不是 2 4 5  等於 2.4M 嗎?
是棕綠黃紅,拍照反光問題,紅色碼距也稍寬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