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勾表量電壓是否需要保險絲?

楼主(2024-01-06):
現在勾表除了量電流,還有有很多附加功能。例如量電壓。這樣很方便,可以一個表就量到底,不用換來換去。

不過我看youtube,即便很好的勾表,似乎也沒有保險絲可換?
一般三用電表只要不是買太爛的,拆開後都會有保險絲可換。

不知道是我有沒有誤會?
這樣用安全嗎?還是勾表量電壓不需要保險絲?

网友:
電壓表是高內阻的,一般數位三用電表電壓檔的內阻大多是 10M,當誤接到 1000V 的時候,電流也只有 0.1 mA,然而並不存在這麼低電流的保險絲,因此,保護電壓檔位無法依靠保險絲,靠的是其他的保護元件。

勾表的電流檔並非直接串連到電路,因此,測量電流時,大電流並未流經勾表。

网友:
一般電表的保險絲是裝在電流檔用以保護表頭, 電壓檔沒保險絲.
如二樓-勾表的電流檔是用電流變壓器非接觸式量測的, 不需要保險絲保護。

楼主:
一般電表的保險絲是裝在電流檔用以保護表頭, 電壓檔沒保險絲.

這樣我懂了
一般三用電表的保險絲對我根本沒用,因為我沒用過三用電表的電流擋位。

廉價的三用電表沒有保險絲。
這樣我對廉價的電表忽然有了信心,可以拿出來用。
因為我基本不會去用電流擋位,除非是不小心轉錯...

网友:
有電流檔都會有保險絲,連不到100元的DT-830B都有電阻作保護了。基本上電流除非是精確量測,不然用勾表方便多了

网友(2024-02-05):
現在的新款數字勾表不用換保險的,量電壓不傷保險,注意電流檔電流大小,別超了

指針表貌似有保險換,數字表貌似現在部分不用換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