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MS-7395 VER:1.0,上電不跑碼00,求助BIOS

楼主(2024-01-06):
MSI MS-7395 VER:1.0,上電不跑碼00,求助BIOS

pigoo好友相贈的主板,
上電不跑碼00,

參考站上高手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55-1-1.html

CPU電壓出現(1.0V),
PCICLK(PCI槽,B16腳出現1.35V)
PCIRST(PCI槽,A15腳出現3.4V)

官網BIOS (https://tw.msi.com/Motherboard/P35_Neo3/support)
(附上原機BIOS, MX25L1605_MS7395_old.zip (1.68 MB, 下載次數: 1) )

有嘗試直接燒錄官網BIOS,依然不跑碼00,
猜測官網可能不是完整BIOS,
但自己用WinHEX比對不出如何合成 XD

求助BIOS合成,剛溫

网友A:
官網的是1MB 你的是2MB

你的可能被掉包

网友B:
BIOS電壓準位,正常pin 1 2 3 7 8有3.3V。

查查是否有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的是1MB 你的是2MB

你的可能被掉包

獅子魚大,

確實如此,原機BIOS芯片是MX25L1605,讀出2MB
google到官網則是只有1 MB,才會想說官網是否不完整,

不過,您這麼一提,
我發現我這主板長的不像 MSI P35 Neo3 ,
(https://tw.msi.com/Motherboard/P35_Neo3/Gallery)

比較像 MSI EFINITY,只是這照片是MS-7395 VER:0A
(https://tw.msi.com/Motherboard/EFINITY/Gallery)
這邊的官網BIOS有2MB,待會試試再回報,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電壓準位,正常pin 1 2 3 7 8有3.3V。

查查是否有斷線?!

待會測試,再來回報,
剛溫

楼主:
引用 楼主:
待會測試,再來回報,
剛溫

用winHEX查看原機bios內容,
再比對MSI MS-7395 (EFINITY) BIOS
這張主板應該真是MSI MS-7395 (EFINITY),

但刷了MSI MS-7395 (EFINITY) AMI BIOS v1.8,
依然不跑碼,
(https://tw.msi.com/Motherboard/EFINITY/support)

BIOS電壓實測: pin 1 2 3 7 8有3.3V,

---
AM 2:48更新,

看來原裝CPU E-7400掛了,
已用洗板水、橡皮擦清了好幾次,就是不跑碼,

換了顆CPU,跑碼亮機了,
但出現了奇怪的錯誤訊息
(已刷官網 MSI MS-7395 (EFINITY) AMI BIOS v1.8,)

再找時間刷回原BIOS試試,
來去睡覺先,
good night!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winHEX查看原機bios內容,
再比對MSI MS-7395 (EFINITY) BIOS
這張主板應該真是MSI MS-7395 (EFINITY) ...

出現EFI shell是正常的,早期導入UEFI MSI板子找不到開機裝置就會這樣。

按照供電數據775 VCORE理論不會這麼低,應該是單純CPU升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現EFI shell是正常的,早期導入UEFI MSI板子找不到開機裝置就會這樣。

按照供電數據775 VCORE理論不會 ...

真的ㄝ, 你這麼一講,
我又google一下,
"EFI Shell - Cannot Find Required Map Name!"
果真是沒裝開機碟造成,
感謝提點,太棒了,

沒想到就只是CPU壞,搗鼓好久,
總算完修,感謝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