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ire 海爾,LE55K6000U。關機後,電源指示燈閃爍。

楼主(2024-01-10):
您好.
Haire 海爾,LE55K6000U。100-240V,50-60Hz,1.8V,150W
2018年11月購入。

關機後,過一段時間,電源指示燈開始閃爍,無法開機,遙控,機體上按鈕皆無作用。

電視看完關機後,不知過多久,電源指示燈會開始閃爍。
2短一長有規律。

電視觀看中,不會關機。

拔掉電源,過一段時間(半天以上)插回去,
指示燈就會恢復正常恆亮,可正常觀看。

電源指示燈恢復後,
正常不到一天,或開關兩三次後,不知何時,又開始閃爍。

電源指示燈恢復後,
如果只有打開電視,再關機,不接入訊號源,
或放著讓它自動關機,電源指示燈都是正常,
測試2-3天,不會出現電源指示燈閃爍。

電視原先是接MOD,HDMI輸出。
接電腦主機,不同的HDMI線,不同的孔,測試結果一樣。

接電腦時有測試,使用完關機後,拔掉HDMI線,結果一樣。

正常,故障,重複循環

网友A:
這種情況如果你不會量各種電壓輸出的數值,那就建議先採交換方式
購買良品來換!
這電視有兩塊主要的板子(電源板、主機板)
分別是HAIER 海爾 LE55K6000U 板 TV5502-ZC02-01 電源板,以及HAIER 海爾 LE55K6000U 主機板 201B1_Main_v1.3
照你這種問題都有可能,甚至是背光都可能影響開機以及不穩定
依據你的敘述,我認為"電源板"是第一要檢測的,或是直接買來交換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況如果你不會量各種電壓輸出的數值,那就建議先採交換方式
購買良品來換!
這電視有兩塊主要的板子(電 ...

好,謝謝。

只是邏輯上覺得很怪,

沒接入訊號,電視開關,開關,很多次都不會閃爍。
接入訊號,開關,開關,看2.3次後,就會閃爍。
關掉後也不是馬上閃爍,是過一段時間才閃。

就是關掉後會壞掉,
看電視的時候也正常,不會自動關機,
壞掉後,拔掉插頭一陣子,又好了。

在想有沒有可能軟體,因為買到現在都沒更新過,
安卓是6.0
電視系統昨天有更新了,結果一樣

或是接HDMI那個視訊盒。

网友B:
沒接入訊號,電視開關,開關,很多次都不會閃爍。
接入訊號,開關,開關,看2.3次後,就會閃爍。
關掉後也不是馬上閃爍,是過一段時間才閃。
現在有些智慧型電試,關機只是把面板背光關了。實際上電視還再運轉。
建議如2樓說的,你會拆開測量電原板?跟一些強制啟動電源方式。
如果不會,那買版子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接入訊號,電視開關,開關,很多次都不會閃爍。
接入訊號,開關,開關,看2.3次後,就會閃爍。
關掉後也 ...

"建議如2樓說的,你會拆開測量電原板?跟一些強制啟動電源方式。
如果不會,那買版子測試。"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況如果你不會量各種電壓輸出的數值,那就建議先採交換方式
購買良品來換!
這電視有兩塊主要的板子(電 ...

這幾天沒空,還沒處理,
今天想想又把它插上電,
結果就直接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接入訊號,電視開關,開關,很多次都不會閃爍。
接入訊號,開關,開關,看2.3次後,就會閃爍。
關掉後也 ...

這幾天,
用智能電視的聯網功能,看YT,很正常,
關機後電源燈也不會閃爍
沒外接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
用智能電視的聯網功能,看YT,很正常,
關機後電源燈也不會閃爍

那就持續觀察!
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