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對於維修上的用途

楼主(2024-01-10):
1.常在焊接小物件時,在不借用夾具的固定下,大半都是使用雙手萬能的方式,來完成焊接的工作,但常不小心燙到手指或焊接不美觀.
2.如今你在焊接時,可參考視頻中使用黏土當成夾物件的固定物,可便於完成焊接的工作.
3.突發奇想,利用小小一點的黏土貼於SMD芯片的下方,是否更方便焊接時的角度調整呢?

网友:
用黏土當作第三隻手真的很聰明實用,價格經濟又能重複使用,避免高溫即可。

网友A:
可以去找導熱泥或導熱膠泥來用,可以當黏土也能當散熱膏用,耐溫200度耐用10年以上。

有各種導熱係數能選,全都買,低導熱係數就當黏土用焊接時固定元件也能在焊接時協助散熱保護元件。
高導熱係數的就是傳統散熱膏的取代品進化版不容易乾掉以後不必重塗。

文具店買的普通橡皮黏土不耐熱不能拿來固定表面黏著 IC,焊接過後會融掉很難清理(三公尺牌的倒是沒用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找導熱泥或導熱膠泥來用,可以當黏土也能當散熱膏用,耐溫200度耐用10年以上。

這個讚~電子焊接很難避免高溫。

曾經為了加強照明,將放大鏡放預熱台附近

,風槍不小心也把鏡片也加熱了,放大鏡敲了一下,鏡片就缺一小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讚~電子焊接很難避免高溫。

曾經為了加強照明,將放大鏡放預熱台附近

我都用頭戴放大鏡或老花度數大幾號的眼鏡來保護眼睛,電子工作有高溫作業還有揮發氣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讚~電子焊接很難避免高溫。

曾經為了加強照明,將放大鏡放預熱台附近

加強照明,我是戴"頭燈",

固定待焊物,"小型台虎鉗",一百元出頭,很好用,
黏土若沾上助焊劑,整陀越弄越髒,

我倒是用"油土"來翻模,
就是把"矽膠翻模",用"油土"取代矽膠,
AB膠灌注硬化後,油土還能取下重複利用,

网友B:
想買電子顯微鏡了...只用小小放大鏡、彎腰去處理很不符合人體工學...

更正: 電子式顯微鏡  ~ 一分錢一分貨,只要堪用,不需要肩頸頂摳摳、閃到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買電子顯微鏡了...只用小小放大鏡、彎腰去處理很不符合人體工學...

電子顯微鏡(SEM/TEM)我們應該都買不起, 電子式顯微鏡或數位顯微鏡曾跟烏骨雞學姐買過,很好用,不知還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