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貼圖

楼主(2024-01-10):
測試圖片

冰箱感溫器

冰箱感溫器

网友:
貼圖錯誤  出現檔名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楼主:
好像沒有看到修改的位置,是下次貼的時候注意,還是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