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開箱一台十多年早該開箱的超便宜的氬焊機(阿露夢)

楼主(2024-01-11):
差不多有十年以上沒有使用過這台阿露夢氬焊機了
這台我記得當年在淘寶連寄到台灣的運費
總共就二千多而己,是台灣的二千多,不是大陸的二千多.
放到現在來看還是非常超值.

网友A:
請問一下,電源是直接接220v嗎? 應該要接斷路器吧! 大約是幾安培呢,
  我也想買一台來焊不鏽鋼薄板。

网友B:
不常用!要儲放氣瓶,去借一次後感覺不方便,後來懶得用,焊薄板叫好用,用電龜超難焊,點焊也不全適合,不知有沒有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電源是直接接220v嗎? 應該要接斷路器吧! 大約是幾安培呢,
  我也想買一台來焊不鏽鋼薄板。 ...

這種最便宜的都只有220v,要再貴一些的才會有雙電壓可切換..安培數好像最大也不過10出頭安培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用!要儲放氣瓶,去借一次後感覺不方便,後來懶得用,焊薄板叫好用,用電龜超難焊,點焊也不全適合,不 ...

這個我也只是拿來焊那種1.5mm以下的白鐵,像排氣管才會用到,不然都直接用電焊接白鐵焊條即可
焊接成本氬焊比電焊高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我也只是拿來焊那種1.5mm以下的白鐵,像排氣管才會用到,不然都直接用電焊接白鐵焊條即可
焊接成本氬焊 ...

要搞一瓶氬氣放著, 不常用的話不值得, 少量找朋友借或花錢了事
不知道CO2焊接機能不能代用? YT上有說可以.
網路找到"CO2銲機改用包藥銲線就不用上氣瓶了", 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搞一瓶氬氣放著, 不常用的話不值得, 少量找朋友借或花錢了事
不知道CO2焊接機能不能代用? YT上有說可以 ...

其實co2更麻煩,那個線常常會出問題,又或是太少用,一樣會出線不順,一旦不順
就要在那裡調半天跟浪費一大堆線來讓出線能順,且火花也不小,跟氬焊比差很多..
沒看網上diy的,很多都有氬焊機,但用co2的都是店家,diy很少人會用co2

楼主:
這個是co2最容易出現的狀況....
半自動CO2焊槍又不出線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z2V5jZ9ac
以前玩焊接,最早玩的是氣焊,就是一般用黃銅來焊除了鋁外的所有東西
後來玩電焊,從古早的交流到後來的直流全都有
接著就是玩co2  ..co2焊接一點都不適合給少量焊接的diy玩家碰
一大堆問題....最後才開始玩氬焊
氬焊才是真適合給少少開機玩一次的人玩的東西,沒看我一放就是十年以上不開機
但一開機就能用,不怕放久機子會壞掉..
拿印表機來相比,co2就像一般的噴墨印表機,而氬焊就是雷射印表機
二者的差別,久久用一次就碰上塞噴頭的人應該都知道為什麼後來都買了雷射印表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是co2最容易出現的狀況....
半自動CO2焊槍又不出線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z2V5jZ9ac

家裡已經有一瓶氮氣了, 再放氬氣老婆會不管飯
請教, 如果不要用自動出線會有什麼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裡已經有一瓶氮氣了, 再放氬氣老婆會不管飯
請教, 如果不要用自動出線會有什麼問題嗎? ...

co2又叫半自動電焊,出線的速度跟電壓與電流互有關連,所以電壓沒調好或電流沒調對,出線就會不順.跟自不自動沒有多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