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開車30年,第一次發生車禍的處理經過

楼主(2024-01-12):
快二個月前在一個無號誌的十字路口跟一台出租車對撞
把車子先拉回車庫放時猛一看非常嚴重,一般情況下
只要是正常人,都會選擇報廢
因為一般人不管怎麼修絕對超過保險的殘值
光目前看到的部份,前車頭左半甚至右邊一部份全都毀了
前一陣子裝的輔助風扇也被撞了進去,冷排跟水箱也不樂觀
連右葉子板上面也已變形然後左車門跟門窗玻璃也全都報銷..
但因為有特殊的關係,才能讓這台車花不到幾千元下
免於報廢的命運,把車給完整的救了回來.
找對人跟有關係真的差很多,我的幾千元在其他人來說
是要超過五萬以上才能去辨到相同的事.

网友:
無號誌十字路口是發生交通事故最多的地方,人沒事就好!

楼主:
一輩子沒出過這種事,也是第一次,最慘我還只有強制險其他的全都沒有
對方出租車有全險,所以跟保險公司談全都自己來,幸好二邊都沒人受傷
就只有車損,等了一個多月初判表下來確定對方要賠,才敢把車送去修
但維修費用超過二萬殘值,最多只賠到殘值
最後還自己去跟保險公司談才把金額談到滿意的數字.
所以開小歐的要小心啊,出車禍不管責任比例多少,
算自己是0,沒有自己去爭取,最多也只賠你2萬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輩子沒出過這種事,也是第一次,最慘我還只有強制險其他的全都沒有
對方出租車有全險,所以跟保險公司談全都 ...

強制險只賠體傷,不賠對方車損,
必須加保第三責任險,才能賠對方車損,

保第三責任險,(我還有保超額責任險)
真有事時,保險公司就會派人一起出席談賠償,
我遇到的,是修多少賠多少,賠償上限是接近保險理賠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強制險只賠體傷,不賠對方車損,
必須加保第三責任險,才能賠對方車損,

15年以上的老車,保險公司不可能修多少賠多少,是用殘值上限在賠,超過太多不會賠..
我這台認真算下來,回原廠..零件加工資絕對超過10萬還多很多
保險公司怎麼可能會賠一台外面七萬多就能買到的老車這種金額..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年以上的老車,保險公司不可能修多少賠多少,是用殘值上限在賠,超過太多不會賠..
我這台認真算下來,回原 ...

說到重點~殘值

01汽車版常逛逛就會談到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到重點~殘值

01汽車版常逛逛就會談到這個。

本來跟友人商量好,若保險堅持只賠殘值
那一樣照修,等修好,我直接告車主補不足的全部費用
你沽價有多高就沽多高,零件全部用原廠全新料
鈑金跟烤漆與電機全部外包給其他車廠做
工資有多高就報多高...好好來打一下官司
保險公司一聽到我打算這樣做,馬上就給了雙方滿意的價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來跟友人商量好,若保險堅持只賠殘值
那一樣照修,等修好,我直接告車主補不足的全部費用
你沽價有多高就 ...

保險公司一聽到我打算這樣做,馬上就給了雙方滿意的價格.

是對方的保險公司還是?

"打一下官司"   我是覺得超麻煩又曠日費時、還要花錢請律師。

還好雙方人都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對方的保險公司還是?

"打一下官司"   我是覺得超麻煩又曠日費時、還要花錢請律師。

當然是對方,我只有強制險而己.打官司很簡單,告訴狀我自己來寫即可

网友:
這案重點在已經裁決對方須負賠償責任,較單純.所以用自訴方式,可省下律師費,但也要有點知識,還要有時間,能與保險公司力爭,真的不簡單,讚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強制險只賠體傷,不賠對方車損,
必須加保第三責任險,才能賠對方車損,

我也是保超額責任險
因為我車也快30年了
前一陣子高速公路下交流道
因為前方路口紅燈堵車
我一下坡才看到(道路設計不良沒預告燈號)
結果追撞到 BENZ 的車
還好我有保超額責任險
全部由保險公司負責
不然就要花不少錢
大概要6萬起跳

网友:
殘值雖低 , 但可要求恢復原狀 , 這是保險公司最不願聽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跟友人商量好,若保險堅持只賠殘值
那一樣照修,等修好,我直接告車主補不足的全部費用
你沽價有多高就 ...

哈哈高招 學起來
當然最好別出事 哈哈
我也有一次在台北市
也是道路燈號設計不良
雖然我是轉彎車(責任要負較多)
但是是跟著前面的車子轉
結果直向車超速
就ㄟ到了
對方是醫生趕著去基隆上班
怕花太多時間
所以等警察一來
就各自處理
我的車只是保險桿擦傷
對方是車門凹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說到重點~殘值

01汽車版常逛逛就會談到這個。

說到殘值
真的很殘酷
我30年老車想說捨不得報廢
(因為我保養的不錯只有烤漆問題)
去鈑噴廠估價要洗澡
找了好幾家竟然沒有鈑噴廠要幫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到殘值
真的很殘酷
我30年老車想說捨不得報廢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家裡的車也是2009年大娜娜,除了半年驗車之外,沒什麼毛病。

只能多與熟識的修車廠問問有沒有認識的@@

网友:
案例一︰
我有一位開BMW M系列的友人,那台車很舊了,有次回台中在高速公路上前方貨車掉下一塊木材,朋友反應不及就壓了下去,前車頭嚴重毀損,包括水箱啥的都損壞.......,拖到維修場估價後朋友要求換新品,原廠跟他說這型車原廠早就沒有預留維修料,只能換良品拆車件,意思就是你的也是舊品,就換好的舊品。

案例二︰
我以前有次停紅燈時被一輛晃神的駕駛人撞上,對面剛好一台警車經過,就主動幫我們打電話給交通隊來處理,做完我們兩人的筆錄後警察跟我們說個自回去找車廠修理,也對撞我的人說這種情況通常是你全責,人沒有受傷最好,自辦出險後保險公司會介入。
我這個人買車前幾年都買全險,只要沒有人受傷基本我們不用出面,有需要車廠提供代步車給我開,修好再去換回來。
當時我那輛車齡應不到6年吧!技師跟我說撞壞的後門他們會整片換新,但是沒有上面的LOGO有沒有關係?我問為什麼?他們說舊的後門LOGO 也撞壞了,我對他們說你就申請新的裝上啊!我的車子後門原本有貼什麼就貼什麼,修理廠跟我說除非你確定對方全責才理賠,否則那幾個LOGO的部份會算到我下一年的保費,最後他們說這部份是最後的事,我問清楚再決定,不久維修廠打電話來說保險公司看過了,了解是他們全責,LOGO自然就貼上了。

网友:
幾年前騎重機,一個沒駕照的年輕人居然開貨車在鄉間小路逆向停忽然橫向右轉開過馬路要進家門
剩10公尺也煞不住就輕碰到倒車

對方阿公阿嬤跑出來說沒事就好,就想了事
請車行載回去後報價近15萬,真的很慶幸對方貨車有保第三責任險,全賠!

楼主:
可以看一下最早開出的這張沽價單
還沒有去訪料,所以零件部份沒有價格
單工資就8萬多元...若全都原廠全新料下來
絕對破12萬..這還只是外廠開的沽價單,原廠直接x2
友人說批價的一來,光看一眼沽價單,就不批了,直接說賠全損殘值.
給認識的人來弄,好處就是直接插隊,讓友人那幾天全力只修我這台車
其他的全都放一邊不管,所以才會只有5天就全都修好
換回原廠,這種程度的損傷,差不多半年才會修好.
其實對方傷的比我更重,我雖方向盤整個偏一邊,但還能慢慢開回去
那台很新看起來不便宜的進口出租車,右輪整個向內縮,右前門整個撞了進去
水箱水流了一地,現場連開都無法開走,保險公司叫吊車在一旁等,拍完照就要吊回原廠修...
他有保險的人全程都在旁邊幫它處理,我就只有一個人,在那裡等交通的來..
看照片好像是我撞它,但完全相反,是它跑出來給我撞..
這種有全險的出租車,雖然保險公司會出錢賠跟修,那台車又很新,車體險會全額賠償.
但車行應該也會向開車的人要錢吧?
今天如果車行方向跟車道對調,那我就會賠的很慘了..
二台的修車費加上出租車的營業損失..

网友:
之前看過賓士跟寶馬正對正對撞~賓士車只破一個大燈~
寶馬前面全毀凹陷~
這種沒有紅綠燈的大直路~好險只花幾千元修護~
我朋友也有買全險~買中古5年車的寶馬~
跟專門進口高級車的店買~全新車價350萬~買200萬~
不過很划算~車子跟全新依樣~後座真皮沒坐過~
有抬頭時速表~是由下方燈照到玻璃~只要看前面玻璃就知道時速~
有關門磁吸~所以不怕關不緊~關門後還會吸一下~
有左右轉後輪輔助轉~就是一般車左轉是前輪是左轉~後輪是正的~
他的車左轉~後輪也會左轉~這樣轉會更好轉~
有前燈對向車對車自動散光~避免直射對向駕駛眼睛~聽他說一顆要10萬~
有後車箱踢下方自動開車廂~只要有車遙控器在身上~腳輕輕往下方往上踢就可以開了~
車子無異音~聲音飽滿~高速公路輕鬆破200KM~
車子我是不太了解~只知道是5開頭的~
他買時還沒開5萬公里~他說5萬公里換一次變速箱油~
去北部知名店家換~要連下車殼蓋一起換~店家說換齒輪油很危險~
不換有時沒事~有時換齒輪油後變速箱就不久就壞了~
我說這樣不換怎麼回事~他說就一直開到變速箱壞掉就可以了~

補充內容 (2024-2-8 04:51 PM):
最近朋友找我~我看是440~不是5字頭~幾字頭不重要~1字頭也有好幾百的~

网友D:
在台中開車,
超額不能省,
幾次下班隔壁車道是白色的雙門飛天女神,
車牌還鐵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台中開車,
超額不能省,
幾次下班隔壁車道是白色的雙門飛天女神,

鐵支還好~有問過一個老闆~7777哪時買80萬~
他說現在沒在玩車牌了~
勞斯萊斯隨便都破幾千萬~
人家是財富自由~撞到就負債自由了~
風神一邊後照鏡250萬~
弄壞可能要背好幾十年的負債~
在有錢人的地區開車~還是要小心點~

网友F:
人沒事就好了

我之前被逆相跨雙黃線車撞我人受傷.還好我閃了一下不然早就死亡了.
我機車全毀保險公司說因為十年車殘值是零.最後賠償一萬多.我那台車才一萬多公里.
主要是我人受傷.留下後遺症.真的是受害很大.
保險公司業務跟我說他們就是靠少賠賺錢的.不怕你告.一直跑法院一直拖最後大部份人都妥協.發生到處理竟然快兩年.台灣司法真要改革.為什麼大家不信司法.連我這種逆相撞一堆人一堆車的車禍都要處理兩年.

所以不受傷才是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沒事就好了

我之前被逆相跨雙黃線車撞我人受傷.還好我閃了一下不然早就死亡了.

開車真的是安全多了,今天如果是騎二輪的,那麼同樣的碰撞,不死也重殘..
保險公司也是看人在說話,我過去那裡好幾次,也表明沒有在工作,時間多的很.
反正時間多的事,就當打發時間,修理廠是我朋友開的,價格高興沽多少就沽多少
不一定會真的跟我收這麼多錢,上法院就是照工單賠. .
所以初判表才剛下來,連車禍鑑定跟調節會都沒開
負責理賠的專員,直接趕快賠一賠結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鐵支還好~有問過一個老闆~7777哪時買80萬~
他說現在沒在玩車牌了~
勞斯萊斯隨便都破幾千萬~

說真的我有保超額,
錢算小事了,
財去人安樂,
雙門的飛天女神是Fun car...
比較怕開那種車的車主是社會人士,
出事故屎尾擦不完.

网友:
勞斯萊斯被bmw買下~保時捷被福斯買下~
哪時外國大集團放空保時捷股票~
不知道福斯護盤~結果就是拚誰錢多誰贏~
放空公司最後輸了~真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