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RTX3080 10G GUNDAM 維修案例

楼主(2024-01-12):
巨資賭一張  ASUS RTX3080 10G GUNDAM 賣家表示 沒有畫面,送原廠因腐蝕被拒保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MSVDD - PEXVDD - FBVDD 皆無短路現象

由於是售後拒保退回,就不直接上電,查看售後貼的箭頭貼紙
觀察該地方,是顯存供電UP9512Q的開啟電路,而該開啟電路是由PEX_EN供給的
而芯片手冊也提到,工作條件開啟信號有嚴謹規範
勿將該EN連接到上電時序中,建議使用MOSFET來控制其開啟信號,如果使用強開則可能會有線路異常
只能盡可能修復電路,用針慢慢挑開挖出剩餘殘根,飛線修復

以為就這問題可以輕鬆解決,但事情貌似沒有這麼簡單
壓力測試過程中會突然花屏且黑掉,於是展開第二次維修
使用內顯掛測試環境 回報 F通道 低位錯誤 ,EDC 偵測到顯存數據點錯誤,通常這問題可大可小
不過按照經驗...核心問題居多

於是將顯存拔下來後打值發現都完全正常,更換新顯存一樣故障依舊
這時就有心理準備要幹核心了...基本上加焊無用,多半要重值

先將顯卡放入熱循環烤箱85度烘乾至少12小時在上紅外BGA拔除核心,拖平焊盤,焊盤拖得非常漂亮

由於核心屬於高發熱元件,這邊使用0.5無鉛錫球,PCB固定好溫度曲線設定好,直接焊接回去
焊接完成觀察底部錫球貼合程度,非常完美

開機一次點亮!

裝上散熱器立即進桌面壓力測試,完美通過,且過程不再有花屏黑屏現象,至此成功修復該卡

顯卡美照一張

*由於腐蝕的問題基本上修復就以為該卡已經修復了,沒想到還有第二回合...
顯存數據報錯估計就是核心虛焊,但核心重植本身就有非常大風險,但還好過程順利,且成功修復

网友:
QiuDer兄真是厲害,
看來是專業的,
成功修復更是一大樂事!

网友:
Q大真是專業,BGA設備都有了讚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