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門縫太大的問題

楼主(2024-01-14):
請教一下

房間門縫太大,疑似蚊子可以飛入

可是這種絞鍊一旦鑽孔鎖上螺絲後還能調整位置嗎?
若要重新鑽孔,但位置偏差只有幾mm好像也很難鑽

最簡單的方式是用膠條填塞門縫,只是在想說能否徹底調整門的位置

网友:
用泡棉雙面膠填補空隙,如果調整門的位置,左邊空隙小了,右邊門軸的空隙就變大了,除非訂做一個新門。

网友:
隨便臆想的
1. 會不會是濕度 引起木板翹曲
2. 借用 汽車門/冰箱門  膠條的概念

3. 五金行有賣 [自黏毛刷條][門縫毛刷條]  ...這個產品就是轉處理門縫
    網路上有一些說明

楼主:
我是有先用泡棉膠填補縫隙了
只是手癢很想把門拆下來重新對正鎖上
不過重新鑽孔好像有困難
姑且就先這樣吧

网友:
立門應該都是老師傅處理的  應該不太會出問題
以相片來看
應該是上面縫隙小 下面縫隙大
微調螺絲位是可以的
螺絲斜斜的鎖 可以微調一點點 但是沒有經驗會越搞越糟(螺絲斷頭)
建議看一下門關起來的 看看兩邊風縫隙是不是不一樣大?
如果一樣有空間就可以調整 如果沒有(兩邊門斗不一樣斜度)
那建議用填塞物就好~

說起立門 專業工種應該是木工和鐵工
有時不一定立垂直水平
像是大門  鐵工有時會故意立一點點向內傾
這樣門打開後 放手會自己關起來

喔!!  其實也可以去找孔位不一樣的摺頁更換也是KO的!!

网友:
螺絲拆出
(鑽頭尺寸小衛生筷0.5mm鑽孔,這步驟也可不作,直接削瘦衛生筷塞孔)

拿衛生筷塗上木工膠塞進螺絲洞
等個24小時後,重新鎖上門角鍊的正確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