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好用嗎?

楼主(2024-01-15):
Win11之前聽說按右鍵複製貼上改掉了~
不知道是否真的~
我是花了幾天找到破解舊系統限制灌Win11的隨身碟~
只是灌後會不會像win8~系統選項全部都用圖片顯示~
謝謝~

楼主:
最近幫同事修電腦~故障原因是沒有聲音~
上網查中古主機板要1700元~
而且哪時還沒辦法解決wiin10開機密碼免輸入直接進入系統方法~
看看配備有點傻眼~是intel cpu i5的~
進入系統一頓一頓的~就是移動滑鼠會有點中斷~
沒有顯示卡~用cpu內顯~
沒有ssd~用一顆500G的傳統硬碟~而且只有C槽~
一般不是把資料放在D槽嗎~
算算這塊主機板中古還要1700~搭得有點傻眼~
就幫同事換amd的主機板~加上外顯~
因為win10要密碼~就灌win7~
整個就很順暢~之前進入系統超過1分鐘
在系統還有搭搭個20秒才能動~
現在進入系統到可以動又不過30秒~

网友:
[轉載]
Windows 11 複製粘貼不起作用?(5個最佳修復方法)
https://www.ubackup.com/tw/windo ... orking-0024-tc.html

网友:
硬體不要過於低階應該是還好。
我的筆電原本系統是 Windows 8.1。
HDD硬碟換成SSD,加滿記憶體(16GB),硬體本身就有 TPM 2.0。
升級Windows 11使用順暢。

网友:
我電腦最快的也只有老i5,所以我都是安裝WIN7
公司用WIN11,好慢!

网友A:
如果記憶體只有4GB以下,那真的建議只裝WIN7,但最好再安裝第三方提供的一次到底系統更新。
8GB以上就上WIN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記憶體只有4GB以下,那真的建議只裝WIN7,但最好再安裝第三方提供的一次到底系統更新。
8GB以上就上WIN ...

我是用萬能驅動助理灌~因為win7很多都要驅動~不像win10更新到全新版~
連NVIDIA官方驅動程式都自動幫你灌好~而且還是最新版的~
因為實在沒辦法搞動音效與網路~所以只好用萬能驅動助理幫我灌~
只是有個缺點就是會幫你安裝123的瀏覽器以及許多軟體~
就慢慢一個一個刪掉~只安裝google瀏覽器與看影片軟體~
其他就同事需要自己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記憶體只有4GB以下,那真的建議只裝WIN7,但最好再安裝第三方提供的一次到底系統更新。
8GB以上就上WIN ...

+1 win10 8GB RAM應該都很順。

win7真的沒特殊需求,沒必要堅守。

也沒必要嘗鮮win11,有特殊硬體限制、bug又是歷代如此多。OS是拿來穩定使用,不是拿來debug的。

老主機推薦使用Linux mint,沒有特殊需求都能穩定使用。

補充內容 (2024-1-17 11:40 AM):
"bug又是歷代如此多" 更正: 過渡時期都有不少bug

网友:
真是傻眼
不是用內顯就開的慢。

windows 11 真好用~
內建 sandbox 測試抓來的奇怪軟體與日期限制軟體超棒。
內建子系統 linux (WSL) 可以裝 dock 玩
內建 Hyper-V 可以裝 v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萬能驅動助理灌~因為win7很多都要驅動~不像win10更新到全新版~
連NVIDIA官方驅動程式都自動幫你灌 ...

我個人經驗,能夠自己灌儘量自己灌,舊板子上WIN7沒那麼麻煩的。

好奇問,網路晶片是哪一個,會難到連WIN7都要另外抓驅動?

网友:
系統只是承載你要用的軟體,只要你用的軟體可以在系統裡可以順暢的運行,用哪個系統都一樣。
當然還有一個情況是你買的硬體,我當年買了B460的主板,就是因為不支援WIN7,只好安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經驗,能夠自己灌儘量自己灌,舊板子上WIN7沒那麼麻煩的。

好奇問,網路晶片是哪一個,會難到連WI ...

網路是華碩的~我去華碩官網抓網路驅動~
沒辦法抓到網路~就重灌一次~讓系統乾淨~
同事也是一直問~好了沒有~害他在我家隔壁全家等~
我以為網路與音效都可以搞定~結果是有聲音沒網路~
就只好叫他回家~晚上想到萬能驅動助理~
就跟他說我想到解決方法了~

网友B:
win7已經停止支援,建議自己去下載;intel驅動程式與支援助理,較能安裝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已經停止支援,建議自己去下載;intel驅動程式與支援助理,較能安裝完整。 ...

這個可以, 不過在WIN10後會有和內建驅動版本衝突的問題(不影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