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冰箱NR-C479HV冷藏室溫度不冷

楼主(2024-01-16):
冰箱冷藏室溫度最近溫度不冷,介於4度至14度,冷凍室溫度皆在-18度.
參考版上前輩的發文.換過冷凍感溫器,除霜感溫器風扇皆無效.
開關冷藏室門邊開關,室內電燈皆正常,唯獨風扇就是不轉.
換過風扇也是一樣.但將主板CN1 鳳扇控制線拔除,風扇會全轉速.
控制線測量只有2V.有沒有可能是主板故障

主板線路圖感應器測試阻值

主板線路圖感應器測試阻值

主板線路圖感應器測試阻值

拔掉風扇控制線,風扇可全轉速

拔掉風扇控制線,風扇可全轉速

拔掉風扇控制線,風扇可全轉速

冷凍室照片

冷凍室照片

冷凍室照片

冷藏室最下層溫度變化圖

冷藏室最下層溫度變化圖

冷藏室最下層溫度變化圖

网友A:
圖一左下角的冷凍室開關~
可以量量看~

沒問題的話~
收納量感應器~
也量量看~

楼主:
冷凍室開關可能是正常的,因為冷凍室沒關,冰箱會叫.
收納量感應器,晚點回去測試看看.
因為重新插電感覺會正常一天.幾天後就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一左下角的冷凍室開關~
可以量量看~

收納感應器不知如何測量數值,但是按下冷藏關門開關藍燈會亮,像是在判斷冷藏收納量.也沒有跳出任何故障碼.
冷凍抽屜拉出不關上,約一分鐘蜂鳴器會叫.闔上會停.磁簧開關應該是好的.
冰箱像是有思考.冷藏室門長時間不開.溫度變化就介於12-15度之間.
但是很多人都說風扇會一直轉.但我這一台都不會轉.所以才在想是不是主板故障

网友A:
如果壓縮機沒有在運轉~
風扇也不轉~
那就有可能是冷藏室內的風門有問題~

如果壓縮機在運轉~
風扇不轉~
那就等其它大大知不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壓縮機沒有在運轉~
風扇也不轉~
那就有可能是冷藏室內的風門有問題~

壓縮機會轉,冷凍室可一直維持-18度.但是鳳扇不轉,冷藏室冷度就吹不上來.
風扇三腳分別是+12,-12,+2  把風扇轉速控制線拔起來,風扇轉全速.
但一直轉全速,蔬菜層會到0度,菜會結霜.若風扇不轉冷藏室的東西會壞掉.
風門是正常的.

网友B:
請您拍冷藏室出風口,由電路看冷藏室出風口可能是機械式控制,風門卡住打不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拍冷藏室出風口,由電路看冷藏室出風口可能是機械式控制,風門卡住打不開 ...

從保麗龍往裡面看.差不多每八小時會降9度.然後再升溫到16度.

拔開保麗龍,用吹風機吹過會開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從保麗龍往裡面看.差不多每八小時會降9度.然後再升溫到16度.

機械風門不貴,要不要盲換?
您的實驗結果很像風門伸縮箱內冷媒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械風門不貴,要不要盲換?
您的實驗結果很像風門伸縮箱內冷媒不足

用熱像儀掃一下,越上層越熱.覺得就是風沒吹上來.
去服務站再買一個風扇換上.
從之後的溫度圖表看到有穩定的在10度以內了.
這樣看來之前換的風扇可能也是有問題的.
這次狀況一共換掉,兩的感溫器及二個風扇才好.

网友B:
滿特別的,冷藏室冷風由下往上吹
一般都是由上往下自然對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滿特別的,冷藏室冷風由下往上吹
一般都是由上往下自然對流

這種冷凍庫底下的日式造型三門冰箱,無非是好看.
除此之外.冷凍庫的大小都沒有一般冰箱來的大.得抽屜式的存放.
一但風扇故障冷度就會送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