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240HL 面板故障替換

楼主(2024-01-16):
小弟有台使用多年的ACER S240HL,因近幾年螢幕開始漏液白化現象,
漸漸的面積超過一半導致無法再使用,目前情況是確定顯示訊號方面沒問題,
是面板部分年久老化故障。

拆開後看到面板型號是 M240Q002 V0 ,但在網路拍賣似乎已經找不到這型號面板了,
想請教各位老師前輩,是否有其他替代的面板型號?  感謝先。

网友A:
有修過S240HL是配M240HTN0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修過S240HL是配M240HTN01.2的

感謝提供資訊

网友:
從淘寶買面板不含運也要240RMB,全新三年保固的螢幕台幣2300,可能修舊不如買新,FYI

网友:
現在修螢幕要去回收場找材料,雖然好的螢幕還是很貴,但是入門款兩三千就有。真的是修舊不如買新的。

网友:
年代久遠夠本了,可以換新或買台二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