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美超微主機板,Supermicro C7Z170-SQ,上電卡代碼55,無法亮屏,維修實例

楼主(2024-01-17):
美超微主機板,Supermicro C7Z170-SQ,上電卡代碼55,無法亮屏,維修實例

1.前情提要,https://bbs.pigoo.com/thread-88282-1-1.html
pigoo好友贈送的故障板,

--

2. 主板型號:Supermicro C7Z170-SQ,版號REV:1.01A

--

3.主板自帶診斷除錯碼

故障情況:
開機,跑碼,直到故障碼55,卡住,蜂鳴器bbb,掉電關機,
又自動開機,跑碼,直到故障碼55,卡住,蜂鳴器bbb,掉電關機,
不斷反覆,

查了故障碼55: 內存故障,

刷了一版"非官方bios"(支援intel 6,7,8,9代CPU),

故障情況變成:
開機,跑碼,直到故障碼55,卡住,蜂鳴器反覆bbb(3連聲),(不會掉電關機),
研判這兩版bios只是對這故障有不同反應,不是bios有問題,

已查過DDR4內存量測點,以下都是正常
VDDQ 1.2V
VPP->2.5V(Pin142/143/286/287/288)
SPD供電                             VDDSPD->3.3V(Pin284)
負載/總線供電                            VTT->0.6V(Pin77/221)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46)
內存時鐘                           SMB_CLK->3.3V(Pin141)
內存數據                        SMB_DATA->3.3V(Pin285)
復位                   DDR4_DRAMRST#->1.35V(Pin58)

搜尋到華碩Z270-A類似故障,
https://www.xinxunwei.com/chenggonganli/06109655.html

感謝Q大提供ASUS PRIME Z270-A REV1.02 點位圖,
反覆查找時,想起這"逼逼逼 3聲故障",
和之前幫同事修"MSI B150M PRO-VDH"一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97-1-1.html
那張是2N7002DW被敲碎,南橋收不到SMB_DATA_PCI,

4.參考ASUS PRIME Z270-A點位圖,

SMB_DATA_PCI是將+3VSB和上拉排阻經由NMOS(2N7002)轉出高電位,
(MSI也是如此設計)

5.取下C7Z170-SQ的南橋散熱片,發現周遭都是小電阻,
附近並沒有2N7002,

--
6.先確定+3VSB位置(PCI-E),
遠處的2N7002量不出任何與+3VSB相接的點,

7.量測南橋附近與+3VSB相接的節點,
再比對ASUS PRIME Z270-A點位圖,查找SMB_DATA_PCI可能走線,
高倍率放大鏡比對出"TP111",即為SMB_DATA_PCI,
量測發現此點為3.3V,SMB_DATA_PCI電壓正常,
既然如此,為何內存自檢不過?!

再重刷官網BIOS,看是否"非官方bios"有問題,
刷完又變成原機的"跑碼,直到故障碼55,卡住,掉電關機,自動開機",

可見原機bios沒問題,至此陷入死胡同,
開機掉電,難以測量,又再刷回到"非官方bios",

清理BIOS助焊劑時,忽然瞥見記憶體插槽縫隙有油光泛出,
用針尖一挑,居然刮出一層黃色焊油,

用洗板水+牙刷去刷,越刷越多,
4條記憶體插槽內,滿是焊油(看來有點像蜂蜜,但應該是焊油),
不懂這些黃色焊油是怎麼來的? 難道記憶體導熱墊流下的嗎?
記憶體插槽不斷洗刷刷,終於清乾淨,
用吹風機吹乾,

8.好奇是不是這些焊油導致開機卡代碼55,
再度重插記憶體,上電開機,
見證奇蹟的時刻!

--
9.跑碼一路衝過55,直接亮機!
至此完修,

感謝各位收看!

网友A:
上回遇到卡55 也是電壓都有! 最後扳彎板子!!!!跑馬過去!CPU 空焊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回遇到卡55 也是電壓都有! 最後扳彎板子!!!!跑馬過去!CPU 空焊 XD

有看到你之前分享扳彎板子會跑碼,決定棄修,
但我懷疑: 洗板水(異丙醇)噴一噴CPU座,用吹球吹一吹,
再用吹風機吹乾,搞不好可恢復正常,

如果那板子還在,可拿出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