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90 CORE-i3 電腦主機 連接小米藍芽音箱PRO 開機就靜音問題請教

楼主(2024-01-17):
DELL OPTIPLEX 790 CORE-i3 電腦主機 連接小米藍芽音箱PRO 開機就靜音問題請教
win1064 系統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2#pid963139

用一般小米藍芽音箱均正常撥放,但更換小米藍芽音箱PRO 開機就靜音,調整音量後可以出聲
原用USB藍芽發射器BT4,更換USB藍芽發射器BT5仍然是開機就靜音,多次嘗試仍是開機就靜音
請教如何解決開機就靜音問題,謝謝

网友A:
你貼圖紀錄裡稱做 [小愛音箱-4008]

作業系統上預設初始值設定問題  第一優先都是找regedit 檢查登錄狀態

以下轉貼這方法較為粗暴  但沒辦法驅動程式沒將此處寫好是
轉貼內容:
到注册表项编辑选项:

禁用:
打开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输入以下命令:
reg add HKLM\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Bluetooth\Audio\AVRCP\CT /v DisableAbsoluteVolume /t REG_DWORD /d 1 /f
启用:
打开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输入以下命令:
reg add HKLM\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Bluetooth\Audio\AVRCP\CT /v DisableAbsoluteVolume /t REG_DWORD /d 0 /f
這方法

[轉貼]
怎么恢复\保留 在新版本中被修复(蓝牙绝对音量)的错误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zh ... 4-87e9-10b5a986a33d

楼主:
小愛音箱-4008 是藍芽裝置連線內定出現名稱 PRO 是4008 ,其他種音箱就不一樣數字

https://www.mi.com/aispeaker-pro

多次新增音箱或更換藍芽發射器後造成有看到音箱配對但無法連線問題,
參考下列方式才連結音箱

https://nonameslife.com/it-etc/windows/windows-10-%E7%84%A1%E6%B3%95%E7%A7%BB%E9%99%A4%E8%97%8D%E8%8A%BD%E8%A3%9D%E7%BD%AE-%E8%A7%A3%E6%B1%BA%E6%96%B9%E6%B3%95/

強制移除
作法:

win鍵+x -> 裝置管理員 -> 檢視 -> 顯示隱藏裝置 -> 點開藍芽 -> 找到對應的藍芽裝置,然後卸載就可以了。
非常感謝提供強制移除無法連線音箱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貼圖紀錄裡稱做 [小愛音箱-4008]

作業系統上預設初始值設定問題  第一優先都是找regedit 檢查登錄狀態

感謝協助
晚上照做,不然就要改用AUX線(目前沒線)線也有影響音質

楼主:
依照2#
SIMON1016大詳細教學

原來值

重新開機音量情形

音量正常了

感謝
SIMON1016大詳細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