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VIVO 125 發不動維修

楼主(2024-01-18):
同事的代步車,購入3年約10000KM,症狀是按下發動鈕有搭一聲不發動

電池12.4V,按下發動鈕變12.1V,電池應該OK

拆下座墊行李箱(4顆螺絲)

短路起動繼電器大接點,起動馬達還是不反應,馬達掛了

拆啟動繼電器上面的接線 ,使用10號扳手套筒

拆掉空濾座2顆螺絲(10MM),抬高空濾座拆掉啟動馬達上的兩顆 8號螺絲

再拆空濾座跟擋泥板固定螺絲2顆

再找個長的一字起子,或是套筒扳手的接桿,往箭頭的方向敲,應該一兩下就會出來了

移開空濾盒比較有手路,抬高馬達尾端抽出馬達

拿舊的去材料行比對,三陽的起動馬達正極有好幾種位置,不要買錯,這次順便換空濾

舊的反順序裝回去,這次換副廠MIT,850大洋

裝回空濾盒,記得2條負壓管要接回

不能讓馬達死得不明不白,拆開舊品,都是黑削

換向銅片嚴重磨損,像腐蝕掉

碳刷嚴重磨損到臨界點,另一邊還卡住伸不出來

換這個很簡單,版上前輩幾乎都駕輕就熟,只是起動馬達以前都是用10-20年,到換車還不會壞,這次3年10000KM就掛了,品質要加強啊

网友A:
啟動馬達材料有漲價了,記得我舊車換掉前一年也換過啟動馬達,應該是七百或八百,是在機車行換的。

网友:
個人建議空濾不要用副廠貨
多拉條接地線應該會好比較多

网友B:
可以碳刷換新嗎?汽車的以前換二手的,好像是修理換探刷。

网友C:
我也是這台,也是10000km壞的,外面換1850 ,恭喜喵大賺了工錢1000

网友:
現在換碳刷好像不怎麼划算

网友D:
購入3年約10000KM 看引擎外觀好像是跑建築工地 泥土多

网友E:
我這台VIVO,兩年了還正常

我另一台YAHAMA買二手的前車主剛換完,結果不到一萬就又壞了
特地找士林電機的啟動馬達來換,到目前都正常
PS.士電並不是士林電機,品質差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這台VIVO,兩年了還正常

我另一台YAHAMA買二手的前車主剛換完,結果不到一萬就又壞了

啟動馬達原廠與副廠品質差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碳刷換新嗎?汽車的以前換二手的,好像是修理換探刷。

可以換碳刷,
但價格也不划算,
我都直接買原廠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馬達材料有漲價了,記得我舊車換掉前一年也換過啟動馬達,應該是七百或八百,是在機車行換的。 ...

除了物價上漲,型號也有差

小弟3年前買豪邁副廠起動馬達,1顆450,其實外觀尺寸VIVO跟GY6D都一樣,差別在正極接頭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碳刷換新嗎?汽車的以前換二手的,好像是修理換探刷。

好像雨知大有發換碳刷教學,負極用螺絲固定,正極除非買的到維修包(正極碳刷含黃銅鎖點),否則電線需要焊接在舊黃銅鎖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這台,也是10000km壞的,外面換1850 ,恭喜喵大賺了工錢1000

同事的車,只賺到感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購入3年約10000KM 看引擎外觀好像是跑建築工地 泥土多

只跑上下班,應該是因為放室外又不洗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這台VIVO,兩年了還正常

我另一台YAHAMA買二手的前車主剛換完,結果不到一萬就又壞了

士電並不是士林電機,品質差很多

被您發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啟動馬達原廠與副廠品質差很多~

這次是原廠爛到不行,副廠可能會贏過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換碳刷,
但價格也不划算,
我都直接買原廠來換.

這次換向銅片銹蝕的有點詭異,如果換碳刷應該也撐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換向銅片銹蝕的有點詭異,如果換碳刷應該也撐不久

電樞用水砂紙磨一磨就OK!!
站在電動槌的立場看,您的電樞幾乎沒有磨損.
碳刷網路買,自己換應該不難~
比較讓我在意的是裡面的油汙,莫非是O環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啟動馬達原廠與副廠品質差很多~

一般來說是這樣
但我Y牌這款車,原廠啟動馬達品質就很差,比一些副廠的壽命還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是原廠爛到不行,副廠可能會贏過原廠

我這台Y牌的就是這樣,原廠比一些副廠還差,網路上抱怨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雨知大有發換碳刷教學,負極用螺絲固定,正極除非買的到維修包(正極碳刷含黃銅鎖點),否則電線需要焊 ...

所以這時候大功率點焊機,就可以派上用場了,上個月隔壁機車行的電動起子,馬達壞了,電池接點也腐蝕嚴重,不想換新馬達,後來打開原來是;碳刷座的點焊脫落,剛好我有diy土炮點焊機,成功完修。

网友G:
大大不知有沒有拍成影片,供學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不知有沒有拍成影片,供學習呢

這個網路上一大堆,感謝車廠costdown給消費者練功機會,搜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