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DECKER KR510RE電鑽不轉動

楼主(2024-01-19):
電鑽插電不動,昨天拿到時試有動一下,再按第二下就一直沒反應了

按壓開關用電錶量有通,排除

啟動電容只量到0.195uF,有沒有可能容質不足?

兩邊碳刷都還剩這麼長,我把兩顆用砂紙稍微磨平,上電測試正常了,
我就把外殼整個組裝回去,結果又不動了,真的搞混了!

這開關是正反轉,但我不知道要怎麼量,上來詢問看看

网友A:
恭喜完修,有點好奇有碳棒應該是串激式馬達,也需要啟動電容嗎

网友B:
有時候要動不動的,可能是接點的部分有裂開! 檢查所有接點 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有點好奇有碳棒應該是串激式馬達,也需要啟動電容嗎

    沒有完修!

還在找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候要動不動的,可能是接點的部分有裂開! 檢查所有接點 補焊

焊點看過都沒問題

剛剛又試了一次,

開反轉,正常轉動一分鐘左右,

開正轉,也轉個一分鐘,想說應該正常了!

在開反轉,咦!又沒反應了!真是奇怪的電鑽。

順便問下碳刷6.9x5.8算7x6嗎?

真的很難找

我覺得碳刷接觸不良比較可能,先找碳刷回來換看看

畢竟碳刷最便宜

网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D37&ordertype=1
參考上面的電路
換正反轉開關試試,開關容易接觸不良

网友:
正反轉開關接觸不良可能性高 可以先噴電子清潔劑試試 不過建議拆開清理接點或直接更換.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電源線的問題
要不要試試將靠近電鑽邊的電線剪一段掉
那邊彎折點最多 很容易斷線的

网友:
同上..我也覺得  從電線著手去查

只是範圍是 從電線 到 馬達
這樣說 挺模糊
扯搖扳動 每一段落 以吋為單位
混用 二分逼近法

不一定插上AC 電壓
可以 用電表歐姆檔 或蜂鳴器

网友:
是我會先接點清潔劑噴完後,還不行再用樓上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點看過都沒問題

剛剛又試了一次,

碳刷可以買大一田點的,
再用砂紙DIY磨到合用的尺寸就可以了,
碳刷本來的作用就是拿來跟轉子磨的.

网友:
那顆開關經常發生接觸不良,換掉應該就能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電源線的問題
要不要試試將靠近電鑽邊的電線剪一段掉
那邊彎折點最多 很容易斷線的

我找到問題點了,

不會動時,把前面鑽頭稍微手轉一下,

再按壓開關就會動作,推測碳刷接觸的問題,

拿給我修那人說買了十幾年沒拆過,他也不知道什麼是碳刷。

十幾年的碳刷有沒有可能變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問題點了,

不會動時,把前面鑽頭稍微手轉一下,

沒看到換向銅片,久了可能銅片氧化或沾汙,也會接觸不良

請您順便檢查碳刷座,如果電線銹蝕氧化,也是這個症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電源線的問題
要不要試試將靠近電鑽邊的電線剪一段掉
那邊彎折點最多 很容易斷線的

小弟常用土方法,上電運轉後一寸一吋摸電源線,比較熱的地方可能銹蝕斷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問題點了,

不會動時,把前面鑽頭稍微手轉一下,

感覺線圈有部分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線圈有部分出問題了?!

這支我沒用過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原本轉速怎樣
但我覺得轉速不像一般電鑽那麼快,
所以線圈有問題好像也有可能~~~
我有跟對方說如果轉速比以前慢,那就別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