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X1060 3G 雪原豹 兩張 維修案例

楼主(2024-01-21):
此兩張 ASUS GTX1060 3G 雪原豹 由痞酷網友提供素材,感謝感謝

ASUS GTX1060 3G (第一張)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其餘無短路現象

由於無明顯短路,直接上機觀察除錯燈號,卡B2過陣子螢幕有亮起,但無畫面

仔細觀察背後有修補電容痕跡,眼睛不經意喵到,顯存控制器的電阻有異狀 分ˊ別有 2個 40.2o 跟 1個 60.2o 組成
搭上去第一組40.2阻值異常,發現問題連帶一起更換

上機一次點亮,壓力測試也可通過,至此該卡維修結束

*該卡估計先前有顆碰掉件,於是修補掉件後,依舊沒有修復
殊不知顯存控制器電阻也有異常,該問題會導致顯存全部報錯,且容易誤判

ASUS GTX1060 3G (第二張)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其餘無短路現象

上機發現供電全出,於是開始從接口供電查起,在後續查正面金手指及後面復位還有時鐘
戳到DDC_5V完全短路,再觀察5v轉換電路,發現自恢復保險電阻已經燒到斷裂焦黑(可見當時短路電流之大 )

可調電源發現才1v就直接5A,熱成像發現DVI座子的DDC_5V微微發燙,此時已經故障鎖定
DVI座子DDC_5V不知原因短路,這也是第一次碰到該問題

DVI座後面焊點全部先用有鉛中溫置換,熱風槍溫度400度 風速 45 拿下
開始逐一清理焊點,測量壓降確定沒有短路現象後,換上料版DVI座子,補回自恢復保險

確定短路排除後,先嘗試上電開機,確定DVI有畫面輸出!

壓力測試均都能通過,至此該卡維修結束

*DVI 5v 短路,屬實罕見,且有觀察接口處夾針都很正常,就不明原因短路
必須使用熱成像才能看出發熱點,該發熱溫度低很難摸得出來

以上兩張修復完成,也謝謝痞酷網友提供維修素材

网友:
恭喜完修!眼力真好,小零件都看得出故障。

网友:
妖獸厲害... 換上料版DVI座子

网友:
厲害~~厲害~~
看別人修很簡單,自己修......
光那些SDM零件就眼花手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