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非18650)點焊問題

楼主(2024-01-21):
請問一下  一般家用的鹼性電池  可以使用鎳片用點焊機連接起來嗎

上網google  有的說可以  有的又說不行

网友:
我以前試過手上的電池都可以,只是不確定有沒有例外?

网友:
牛好奇的問問...

不行.. 是怎麼個不行??
是點焊了, 鹼性電池會壞掉??
還是鹼性電池會點焊不住??

問問題.. 要把問題問對.. 才能得到正確的討論方向..
要不然.. 一般就是一個問題, 會變成很多問題..

网友:
家用的鹼性電池觀念裡是一次性電池,需更換電池便利性,裝在特定電池位置

网友:
第一次聽到鹼性電池不能點焊...  一次性電池沒人這樣做是因為不符合成本,有電池盒在那邊為何要搞這麼麻煩? 電流又不算大

网友:
如果您的裝置是一次性的消耗物品,又有震動與環境溫溼度惡劣的情況下,就非得使用點焊的連接方式才能勝任。
以前出貨給人家去當空飄氣球的電池就是這個案例,使用四顆三號鹼性電池串連點焊連接,收貨者的唯一要求就是電池要新鮮,所以交貨時就附上進口證明與隨機抽驗電壓。

電池的點焊不必擔心點焊的大電流會傷到電池芯,即使是很小的鈕扣電池也都能點焊,因為點焊的過程一次就有兩個點焊點,焊點的瞬間大電流就是走這電池表面的兩個焊點之間。

网友:
電池(非18650)點焊跟帖..

回收的9V(6F22)電池接頭 + 回收的CR2032*3 點焊 組合後..
電池容量雖然小於200mA, 但還是能拿來應急用!

楼主:
因為用電池盒經常接觸不良  常常要敲兩下才能用

所以萌生了用點焊的方式

另外上面說的不行  是網路上說有安全疑慮 銲接會傷電池

最後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An alkaline battery is not suitable for spot welding. The best option is an EO acid battery for a car.

网友A:
9V 的方形鹼性電池內部就是用點焊連接起來的,電池生產商都是這樣做電池的。
自己點焊有安全疑慮或傷電池的顧慮應該是點焊手法、鎳片材質、點焊機設定的相關問題。

還有疑慮這邊有更多 9V 品牌電池的拆解圖。
https://lygte-info.dk/info/BatteryDisassembly9VAlkaline%20UK.html

网友B:
看到9V電池,想到最近看到9V鋰電方案,想買來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9V電池,想到最近看到9V鋰電方案,想買來玩看看

不要買內部有電路板的 9V 充電電池,除非有他標示靜態消耗電流(暗電流),根據有買來用的朋友說這種放在電表內也沒用幾次不到幾個月就自己自放電放光光了。

我自己有幾顆 9V 充電電池是內部只有兩個串連的鋰電池,沒有充電也沒有升壓的電路板所以不會偷吃電,放在電器內好幾年沒開機也還是很有電量。

2S 鋰電的電壓變化範圍是從 6.4V ~ 8.4V 之間,供電給低耗電的電路完全沒問題,不須要有 9V 穩壓但會消耗電流的額外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 的方形鹼性電池內部就是用點焊連接起來的,電池生產商都是這樣做電池的。
自己點焊有安全疑慮或傷電池的 ...

網址內容非常清楚明瞭  感謝大大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