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試試大賣場賣的低價電動打氣機與家用110v打氣機的打氣對比測試

楼主(2024-01-21):
這台是大賣場架上能看到在賣的低價電動打氣機
今天早上到賊仔市買的一台12v電動打電機
盒子看起來很舊,但其實是全新品,
試打cb400的輪胎看看打氣的速度
然後再拿那台用了十多年的110v電動打氣機
打同一棵輪子,作一下打氣的速度對比.

网友A:
只要是用橡皮油封當作活塞環的 , 多用幾次就會漏氣 ,

除非不須打太高壓或太久 , 那個汽缸只有自然空冷 , 溫度很高 .

我是買用皮碗的曲軸來換掉橡皮油封的曲軸 , 雙 30mm 缸  , 加裝兩個 4cm X 4cm 強力風扇吹汽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用橡皮油封當作活塞環的 , 多用幾次就會漏氣 ,

除非不須打太高壓或太久 , 那個汽缸只有自然空冷 ,  ...

我那台插電的已經用了超過十年了,早期這種吹吸二用的都做的特別耐用,當年一台都是要上千元.
而12v那台,裡面我看好像就只是一棵玩具車用的那種小直流馬達,所以應該很不耐用
幸好只是拿來打輪胎,壓力也沒有多高,所以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台插電的已經用了超過十年了,早期這種吹吸二用的都做的特別耐用,當年一台都是要上千元.
而12v那台,裡 ...

要等拆開看,才能知道插電的裡面是用何種材料當活塞環 ,

一般傳統的空壓機 , 用金屬的活塞環  , 壽命就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