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真空封口機110V閃紅燈,220V正常可以用

楼主(2024-01-21):
在淘寶買了一個簡單的廚房真空封口機,購買前商家說110V可以用,等東西到手,背面電壓標示110V-240V,上110V卻閃紅燈,220V可以正常使用,電路板很簡單,電路板電源輸出電容和7805,不論是上110V或220V,電壓都是一樣正確無誤,應該是全電壓沒錯,那問題應該在後端IC周邊的電阻,但是因為IC印字被擦掉了所以無法茶相關電路參考,請大家幫忙看看給個意見

下面是輸入110V和220V沒號碼的IC電壓的差異

這沒號碼也沒刮痕是否是雷射打的?

感覺是電阻阻值調整?版上打印的阻值有幾個和實際裝上的不一樣

网友A:
應該是要看這一顆的規格吧??
AC電源是直接進來這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要看這一顆的規格吧??
AC電源是直接進來這顆的...

但是二次側。的12V、7805的5V、不論輸入110v220v。12v和5v都是都是穩定的。這樣跟一次側應該沒關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二次側。的12V、7805的5V、不論輸入110v220v。12v和5v都是都是穩定的。這樣跟一次側應該沒關係吧 ...

這.. 也怪怪的..

反推..
不論輸入110v220v, 12v和5v都是都是穩定的..
那就更和輸入電源無關了啊!

要不要直接做個倍壓電路好了?
這樣, 後面都不需要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 也怪怪的..

反推..

嗯。如何增加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如何增加零件?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865-1-1.html

板子上的東西都不用動!
做一個倍壓電路在電源線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865-1-1.html

板子上的東西都不用動!

感謝

网友B:
修旦幾咧  稍等一下:
  AC IN  --->  HEAT 接頭 ---->  [2M --2M ] ---> 二次側IC 8PIN (微控制器 MCU)

這兩個  [2M --2M ]  是 監測 AC 電壓 的分壓電阻

所以 將這兩個電阻 減半 也就是說短路其中一個
即可使分壓昇到  微控制器接受的情況

另1: PCB 上 BT136  TO252 SMD(BT136 S?) 這是TRAIC用在AC (若是倍壓後為直流 TRAIC 導通之後不能關!)

封口機 的發熱體 是 直接以電阻值形式表現
上述TRAIC 受控將AC 導通到發熱體
從AC220  降 AC110  發熱能力 大幅降到 1/4 功率

---------------------

問掏寶的不明賣家  基本上問道於Mr YES
永遠都是回答: 可以用
心說: 只要賣的出去  一切為了生活

更何況 你問的是 110VAC  等同是...免責聲明

网友C:
請問您這台是抽真空加封口,還是只封口而已

畢竟要考慮加熱器跟馬達吃直流還是交流電,就是樓上SIMON1016大請您注意的地方

网友:
馬達 MOTOR插座 旁併了二極體[A7]  估計是個直流 應該是用板上的12V供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這台是抽真空加封口,還是只封口而已

畢竟要考慮加熱器跟馬達吃直流還是交流電,就是樓上SIMON1016 ...

是抽真空+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旦幾咧  稍等一下:
  AC IN  --->  HEAT 接頭 ---->  [2M --2M ] ---> 二次側IC 8PIN (微控制器 MCU)

等一下上工馬上先短路一個2M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旦幾咧  稍等一下:
  AC IN  --->  HEAT 接頭 ---->  [2M --2M ] ---> 二次側IC 8PIN (微控制器 MCU)

雖然回授線路上有2個2M。就在剛剛要短路其中一個的時候。發現其中一個是。51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旦幾咧  稍等一下:
  AC IN  --->  HEAT 接頭 ---->  [2M --2M ] ---> 二次側IC 8PIN (微控制器 MCU)

所以我現在也不曉得要先短路哪一個或者是更改哪一個

网友:
看來需要跑線路圖, 完整畫出, 等於搞懂它的設計, 後來想要怎樣改裝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現在也不曉得要先短路哪一個或者是更改哪一個

這是將總電阻值一步步 放寬的過程   直接只留剩一個510K  可能危險
1 拉線 短路 510K    無效再試下一步

2 恢復510K   另外拿一個 1M 電阻 替換2M

沒效就別理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將總電阻值一步步 放寬的過程   直接只留剩一個510K  可能危險
1 拉線 短路 510K    無效再試下一步

將514短路一樣閃紅燈,但是2M換1M所有的動作就正常了,但是抽完真空封口的電熱絲手摸微溫這樣不對。測量只有AC56V,重新恢復2M上220v電壓,抽完真空封口的電壓116VAC,替換1M抽真空動作正常,就是封口電壓不足是否還要修改其他的地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將514短路一樣閃紅燈,但是2M換1M所有的動作就正常了,但是抽完真空封口的電熱絲手摸微溫這樣不對。測量 ...

我在8# 提醒過 發熱體(你說的發熱絲)
封口機 的發熱體 是 直接以電阻值形式表現
上述TRAIC 受控將AC 導通到發熱體
從AC220  降 AC110  發熱能力 大幅降到 1/4 功率

(補注: 之前有寫錯字更正為 TRIAC    這字我常習慣性拼錯)

AC 110 / 220 條件下, 在發熱絲 只能得到 1/2 AC  半波
可能是 TRIAC BT136  的MT1/MT2 源頭電壓  一個有經過 [二極體]
也可能   厲害的主控器 只發半周期控制

我沒看到背面線路  只能瞎猜一下

先看下圖  (來自 https://circuitdigest.com/microc ... -dimmer-using-triac )

你能接受 將圖裡 R1 R2 U1 光偶DIAC 改入電路嗎?

若是接受  我們再看看PCB上   HEAT 與 BT136  的MT1/MT2 是如何接AC IN 插座

帶看完背面 再研究 能不能直接控制 不經光偶  MT1 跳過 [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8# 提醒過 發熱體(你說的發熱絲)

背面

网友B:
BT136 PIN_1 (T1)  已經接  400V電容負極 也就是 正面AC_IN_右側
BT136 PIN_2 T2 經HEAT 上端 雖然不明 但應該是 正面AC_IN_左側

那麼 BT136 被控制在半周 只有一種情況:  二次側的控制器 只給半週導通

如此回顧一下  控制器偵測 AC 電壓  ...
我猜想   控制器根據 AC 電壓  可能做出
測得 AC220 條件  控制BT136做 半週導通
測得 AC110 條件  控制BT136做 全週導通

==>這樣想是因為 如此設計 有個好處 只用一型號[發熱絲] AC110(全週)/220(半週)

之前改 分壓電阻 使得 控制器認為 AC220 情況
若不改 AC 110 卻又閃紅燈  挺矛盾的

所以 我想  是不是 2M+2M 才是AC110 真正需要的!?

你再試試 510K + 2M  改成 2M + 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136 PIN_1 (T1)  已經接  400V電容負極 也就是 正面AC_IN_右側
BT136 PIN_2 T2 經HEAT 上端 雖然不明 但 ...

2M+2M上110V閃紅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M+2M上110V閃紅燈了

HEAT 到 發熱絲 的線路之間   有沒有二極體?

我已經沒想法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AT 到 發熱絲 的線路之間   有沒有二極體?

我已經沒想法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AT 到 發熱絲 的線路之間   有沒有二極體?

我已經沒想法了 ...

這是背面的圖,您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2M+2M上110V閃紅燈了

AC-->2M-->2M-->MPU 這一路很可能只作為零交越(Zero Crossing)檢知,110V/220V則是利用TRIAC相位調整或是導通週波數來控制,這部分由軟體掌控,改變硬體可能無法變更,用示波器觀測加熱器電壓波形就可以驗證。

或許軟體有預留110V/220V選項,如某Pin拉高或拉低,或是以按鍵某個組合來設定,原廠沒開放這部分資訊就沒辦法了,可試著問賣家說遇到這種狀況如何解決?

网友:
你願不願意 如下圖這樣改

原BT136 第三腳G 的100R 改成 上述圖裡 NE555 / 17555
NE555 PIN2 接回 控制器

NE555 PIN3 先330R 驅動LED 看動作狀態 對不對
正確了  移除LED  將330R 接到BT136 第三腳G

我不確定 邏輯極性  是否剛好  也許顛倒那就要反向一下
或是 555 不驅動BT136  改推 電晶體加 繼電器RELAY(12V)

NE555 PIN7 的RC 是延長時間
控制器的半ˊ周觸發  經555 延長時間 覆蓋全周

當控制器加熱計時停止  也只是555 延長時間 1.1RC 而已

网友D:
兄台很有心,依痞友意見改東改西,我也來湊個熱鬧提個意見。
首先,找到VDD、VSS、ADC這3PIN相當吻合的MCU PIC12C67X,所以有可能是用降壓(分壓)得知AC的輸入電壓。

再來,因為要控制TRIAC所以要做零交越(Zero Crossing)的檢知。

已知:MCU可以判斷220V及非220V的電壓,做出相對控制;220V時TRIAC半週導通,非220V亮紅燈。
結論:
1.假設MCU有做220V/110V的檢測。
2.前面的修改只是讓MCU判斷成220V輸入。
3.中國沒有110V的市電,所以可能用其他方法或用計算的方式得到110V相對應的ADC電壓。

實驗:用510K + 2M VR由大慢慢減小找出程式"以為的"AC 110V的電壓。
      ***要注意VR小於750K有燒MCU的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台很有心,依痞友意見改東改西,我也來湊個熱鬧提個意見。
首先,找到VDD、VSS、ADC這3PIN相當吻合的MCU  ...

y大是否阻值對了最後封口的電壓就是115V的正常電壓了?我明天去買一個VR

网友D:
引用 楼主:
y大是否阻值對了最後封口的電壓就是115V的正常電壓了?我明天去買一個VR

沒錯,可以買小型焊在板子上的VR,調對就不用拆了;但這假設來自於相信韌體有做220V/110V的偵測.

這張圖有個疑問: 偵測AC電壓的第7支腳,在接110V時反而分壓比接220V高.

另外,Pin 2,4,5看起來是按鈕跟LED,有可能是用矩陣的方式分時多工接兩個按鍵跟兩個LED,才會電表量到浮動電壓.

Pin1: VCC
Pin2: LED <- ???
Pin3: TRIAC -> HEAT
Pin4: Button <- ???
Pin5: Button <- ???
Pin6: MOTOR <- 看不出怎麼驅動12V馬達的大電流?
Pin7: AC Detect
Pin8: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錯,可以買小型焊在板子上的VR,調對就不用拆了;但這假設來自於相信韌體有做220V/110V的偵測.

這張圖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錯,可以買小型焊在板子上的VR,調對就不用拆了;但這假設來自於相信韌體有做220V/110V的偵測.

這張圖有 ...

背面的線路,12V的+腳直接連到馬達

网友:
這樣明瞭了.
Pin2 High +  Pin5 Low => 亮兩顆綠燈.
Pin2 Low + Pin5 High => 亮紅燈.
馬達是利用Pin6 經過 CES2302 做控制的.

楼主:
廢了。全部復原後。抽完真空,封口沒有AC電壓了。我看要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廢了。全部復原後。抽完真空,封口沒有AC電壓了。我看要放棄了。

抱歉給了餿主意 {n_030:}

楼主:
沒事。學習了很多專業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