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32RC5500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24-01-24):
BENQ 32RC5500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1.型號~BENQ 32RC5500

2.故障情形~電視畫面有1/4縱向暗帶,判斷是背光燈條故障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8.通電開機測試舊燈條,有一組燈條故障(15燈/條*7條),架構為5P21S*2(R+L~2組),測試供應電壓為63V*4組

9.將拆機高級燈條安裝定位,採用10燈*2條*3V串聯=60V(上、下各一組)/凹透鏡/全鋁基板方案。

10.點燈測試~亮度、均勻度都OK

11.開機測試消耗功率27.3W非常省電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殘念~~畫面中間出現一垂直藍線(畢竟電視已出廠逾10年,COF封裝接點老化接觸不良在所難免)

网友A:
問一下wet,你換這麼多燈條故障的大尺寸電視,有沒有失手把面板給弄破的經驗?
換燈條不小心把面板弄破通常是怎麼跟客人交代?

單純只是好奇.......

网友:
這台電視很誠實,直接承認是背光問題,我喜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一下wet,你換這麼多燈條故障的大尺寸電視,有沒有失手把面板給弄破的經驗?
換燈條不小心把面板弄破通常 ...

去年就用破2台50吋的電視

一台郭董牌面板右側短邊中間與膠框有一段雙面膠,吸盤輕輕一提就裂了~傻眼~
>剛好有台一樣的換過去當作沒事!

一台東元的一路安裝順利也有重複確認,最後外框安裝也覺得沒問題,結果開機一看左上角裂了一小角~吐血~
>剛好有一台回收場買回修好的菲利浦50吋換給他(完全正常良品),一樣收換燈條的價錢。
其實客戶是賺到的~因為他本來的面板最下方已有數條橫線(無法修復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2024-02-28):
謝謝前輩分享,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