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Z370M PRO4 案例分享 | F2U1 NCT3943S Vout 短路

楼主(2024-01-24):
(1)廠商、型號: Asrock  Z370M pro4

(2)症狀: 目檢F2U1 周圍電路有零件燒毀(CHA_FAN1)
(3)檢測過程:

    <1>目檢後除了前述的零件有燒毀之外,沒有異常。針對板上電感與ATX24Pin、CPU12V測量對地二極值,亦無偏低。

    <2>板上有兩顆使用同樣IC,於是當作對照組。

    <3>對燒毀的F2U1各腳位測量是否有偏差,只有Pin1 Vout短路。

    <4>將燒毀的一顆MLCC移除,經量測確認這顆MLCC是for pin8的12V。打斜黏到右邊小電容應該可以補上。

          位在pin1的MLCC兩端都短路,優先拆掉MLCC再決定F2U1 IC的去留?!

          Vout補上一顆尺寸相近的10uF(參考文獻Z270點位圖周邊電路)。

IC腳位定義,參考文獻2
    <5>移除後pin1對地二極值恢復正常。

(4)上電測試
平台

燒毀的這部分4pin風扇電壓對照其他插座皆正常。

上電可正常顯示、順便更新最新版本BIOS。燒毀部分之後塗上UV膠固化絕緣。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先進收看,寒流來襲、注意保暖工作避免凍傷。

月底了也請各位抽空多多餵養狗狗,預祝各位龍年行大運,尾牙抽中大獎~

(5)參考文獻:
    <1>ASROCK B360M Pro4 不觸發 求點位圖!  by carzy1kimo大
    <2>AsRock_Z270 點位圖 by 獅子魚大

网友:
點位圖
ASROCK Z370M PRO4 r1.01 80-MXB660-A01 (BDV).rar (383.91 K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慷慨分享點位圖

网友A:
看到之前徵求的那片主板 才發現 我的TL631PICE 診斷卡 技嘉插槽 部分 因為華勤的座 沒有防呆 害我插顛倒!
燒掉了PICE技嘉除錯卡功能!!!!又得重買一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之前徵求的那片主板 才發現 我的TL631PICE 診斷卡 技嘉插槽 部分 因為華勤的座 沒有防呆 害我插顛倒!

QQ 抱歉了~可愛大。

讓你想到傷心事...

我那片" B360M Pro4 "依舊躺在那邊還沒完修

网友B:
弱弱的問一句:

為什麼放大鏡照片,都這麼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問一句:

為什麼放大鏡照片,都這麼黃?

以前帶我的師父貼耐熱膠帶降低亮度保護眼睛,我也跟著一起貼~

不然白光LED很刺眼,一天下來很傷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