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工配線用的壓接銅套管中接銅管,該去何種實體店家購買。

楼主(2024-01-26):
1. 請問電工配線用的壓接銅套管中接銅管,該去何種實體店家購買。

2. 要實體店家,為這東西多花網購運費$50~60 ,我心裡邁不過這坎。

3. 找過五金行結果他賣裝潢五金,水電行 PVC水管/水龍頭/抽水馬達/家用牆上開關插座...就是沒我要的。
    網路看到有家 [KSS凱士士] 離我幾分鐘車程。但,我只想買一包 數十到百個,這算零售吧,我擔心被白眼。

4. 我的用途不是正規用 僅是私人DIY習慣  給高熱電阻引腳散熱  如下圖
這是短銅管 壓接銅套管 中接銅管  P 1.25/ P 2.0  P為短銅管  B為長銅管

KSS凱士士
https://www.kss.com.tw/index.php?action=products2&fid=20

网友:
水電材料行&自動控制材料行 比較有機會不過可能要100pcs(一包)

不然蝦皮找週三99免運的。

運費>物價~有時候真的很

网友:
如果是想給零件接腳散熱用,可以用伸縮天線,那個也是銅的材質,壓扁了的面積也不小,雖然有一些薄,但是如果多套幾層也可以了,不然嘗試用鋁質的散熱片。

同意樓下 philips980 大大的意見。回收場常見分離式冷氣裝配的下腳料,那個銅管也常見,一小段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如果不要與市售規格相同的~單純散熱用
找賣銅管得比較快

网友:
電子材料行應該有賣,台北市北門德昌、光華 源達、今華 各種管徑都有零賣。
這種用途 瓷管 會比較適當吧?

网友:
既然附近有KSS就先打電話去問看看,頂多他說沒有零賣,電話也看不到白眼。

网友A:
高雄的長明街
是這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雄的長明街

是這種嗎?

對!! 就是這種銅管,看來我對電子材料行的認識還不夠深入。
我再去找找短銅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 就是這種銅管,看來我對電子材料行的認識還不夠深入。
我再去找找短銅管。 ...

一開始在電子材料行看到也很疑惑,搞電子的會來買100平方的端子?
既然那麼多家都有擺,可見有一定的銷量。

网友C:
如果是要套電子零件針腳的散熱用
建議到冷凍材料行 買毛細管回來自己切長度比較實在
拿零件去合內徑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開始在電子材料行看到也很疑惑,搞電子的會來買100平方的端子?
既然那麼多家都有擺,可見有一定的銷量 ...

想想也有些時代潮流的道理
只賣電子元件太狹隘

現在不限對象在電子人上  市場觸角又廣泛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要套電子零件針腳的散熱用
建議到冷凍材料行 買毛細管回來自己切長度比較實在
拿零件去合內徑寬度

但是因為制式的東西比較有工藝美   太過於手捏出來的東西一致性不佳
這個美學問題  非到絕境 不會走此路
我的手捏工藝很丟臉 漸漸也就走向 依靠制式風格 維持美學

而且制式的東西  效能經驗上比較穩定  後續再有使用其效能也能估出  手捏的每個都是奇幻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因為制式的東西比較有工藝美   太過於手捏出來的東西一致性不佳
這個美學問題  非到絕境 不會走此路  ...
手捏工藝

幫翻譯
歐美:Homemade
台灣:土炮

网友:
應該用  閉端端子   來克難比較方便取得 . 一般水電材料行都有

网友:
長明街大林還是中將買過 6年前出差臨時買的

网友D:
看過功率熱敏電阻接腳有套一小段銅管,再發現您帖子的說明,原本以為只是固定作用,原來還有散熱功能,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過功率熱敏電阻接腳有套一小段銅管,再發現您帖子的說明,原本以為只是固定作用,原來還有散熱功能,長知 ...

對! 有時候 零件能承受溫度  但是常時高熱  PCB受不了變色焦黃  還有焊錫因加速老化
有時混搭 零件孔加工鉚釘

藥方可以各自獨立 也可以混搭成為各式 加味地黃丸
視情節方向 與 各條件加工成本

网友E:
說到這個,突然想到這篇第五張圖片

BENQ 55RV66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by wet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579-1-1.html

大尺寸電視的供電板蕭特基diode插上PCB都多套上一個環,除了增加覆錫、電流量應該還有散熱的考量?!

這顆蕭特基還特地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到這個,突然想到這篇第五張圖片

BENQ 55RV66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by wet大

鉚釘 散熱原理 我不甚了了 !  說不出的所以然來 !
只是過去試驗過 焊點溫度有些助益
也許是 大焊盤 帶來的紅利  鉚釘需要加大焊盤面積

相對於有鉚釘加大焊盤來說 , 無鉚釘單純加大焊盤聚錫不良而且焊盤錫點溫度表現比較差
這是我過去數次試驗觀察 發現的現象

不過該照圖裡  架高的二極體  用上鉚釘 主要目的還是 聚錫 電流  焊盤錫點強度

网友:
電阻散熱

電阻散熱

方形比較好處理!!
如果是圓形,我會剪一片薄銅片,捲起來當散熱片~~
中間可以上會熱固的散熱膏(LED用的那種)
(相片中是示範,那個是鍍鋅鐵片,不太好捲)

网友F:
"給高熱電阻引腳散熱  如1#圖",圖示是銅套接觸電阻引腳,實際電阻引腳直徑與銅套直徑不同影響散熱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給高熱電阻引腳散熱  如1#圖",圖示是銅套接觸電阻引腳,實際電阻引腳直徑與銅套直徑不同影響散熱效果? ...

我的主要目的  只是不想讓 高熱傳遞到 PCB上 導致焊點快速老化 以及常見的銅箔周圍PCB變色

銅套作法也只是個人偏方技巧   業界也算罕見更別說有無定式   有的僅是異曲同工 請參考 扁腳水泥電阻

直徑不同影響散熱效果?   我沒法直接回答  沒去使用過多花樣   但確實有另一個較高細管

一開始就考量標準制式件 能力如何  長久經驗下心中有數  也算是某種被我[認證]
為的也是這樣簡化並且避開差異不同 不被這些耗費精神

散熱就兩個基本概念玩的延伸而已    一個就是散熱面積  一個傳遞導熱能力(熱阻)
甚麼強制氣冷自然氣冷水冷 都在熱阻探討下的延伸

你問的[直徑不同影響散熱效果] 我的看法 只用這兩概念破題 應該就有方向

网友:
再不行就買Y端子,把Y頭剪掉, 用它的短銅管.

网友:
賣電子材料行就有了,中接端子